关于mini2440的vivi烧写uboot的问题的求助

楼主(2010-09-30):
各位大侠:
    最近在做mini2440的uboot的移植,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?我使用的是mini2440+256M的Nand Flash
    我下载了http://blog.chinaunix.net/u1/34474/showart.php?id=2153655 上的u-boot.bin_tekkaman_2009.11.tar.bz2的文件,想要烧写该文件到Nand Flash中! 我首先设置开发板为Nor Flash启动,打开超级终端,打印出vivi的启动信息。
我选择功能号“a”,打开DNW,确认USB 连接正常OK,点UsbPort->Transmit/Restore,
选择u-boot.bin,下载完毕返回vivi的信息!关闭电源,这时我把开发板启动模式改为Nand Flash 启动,重启开机电源开关,在串口终端没有看到uboot的打印信息!
请大家指教一下这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?

网友(2013-09-19):
我的也有类似的问题,求解答。
我的现象是:
Enter your selection: a
USB host is connected. Waiting a download.

Now, Downloading [ADDRESS:30000000h,TOTAL:179454]
RECEIVED FILE SIZE:  179454 (175KB/S, 1S)
Downloaded file at 0x30000000, size = 179444 bytes
Write to flash ok: skipped size = 0x0, size = 0x2bcf4

我怎么设置USB的下载地址都是Downloaded file at 0x30000000,
下载好了切换到nand启动是白屏。有懂的大侠吗?求解答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