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NRF905如何实现4发送,1接收,可以注_册式?

楼主(2010-09-30):
想用1个NRF905作为主控。另外4个作从控采集数据。从机是电池供电的,大概30秒发送一次数据。主控是不用考虑功耗的
怎么实现?
哪位有思路或办法?

网友:
最简单的,主机轮询4个从机。

网友:
主机轮询的话,从机就得一直守候,没法低功耗了

应该是从机定时发送吧,主机能保证同时接收四个通道的数据,不丢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