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水平方向旋转角度可以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测量么

楼主(2010-09-30):
如题,我需要测量一个平台在水平和竖直方向的旋转角度,在竖直方向的角度可以采用基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kalman滤波或互补滤波器融合得到,在水平方向,因为无法用加速度计测倾角,请问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方案是否依然可行?算法上该怎么做?或者把加速度计换成磁力计或是别的传感器?多谢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请各位高手帮忙

网友:
那就吧加速计和磁力计都换成传感器的嘛,让这两种传感器通过一个算法进行互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