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四元数和欧拉角以及方向余弦的区别?

楼主(2010-09-30):
请问,我的传感器的参考系是G,正北为X,正西为Y,地心向上为Z,我要从他的数据中确定这三个方向上的绝对转角。传感器给出的数据有三种1:四元数q0q1q2q3
2:欧拉角
3:方向余弦值abcdefghi
我要问的是1:欧拉角是我想要的绝对角度吗?
2:这三种算法有什么差别?那种算法好处理数据?
小弟新手,对姿态控制不太熟,望论坛的大侠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所说的绝对角度是什么意思
欧拉角定义的是三次基本旋转的三个角度,旋转顺序和旋转参考轴随不同领域有不同,在飞机上常用的是Z-X-Y规则,三次顺序旋转角度是偏航,俯仰,横滚,具体还要指明是旋转的参考系还是旋转的体坐标系
通过这三个基本旋转角度可以得到坐标变换矩阵,也叫姿态矩阵,一个3*3矩阵

欧拉角法是直接迭代欧拉角微分方程,但是当转动规则中的第二次基本旋转接近90度的时候,第一次和第三次基本旋转将变得作用相同,称为万向锁,因此受到一定限制

方向余弦法实际上就是直接迭代姿态矩阵微分方程求解姿态,但是是一个3*3矩阵,计算起来比较多

而四元数是将旋转描述为一次旋转,四元数微分方程也比较简洁,迭代起来相对方便快捷

你的传感器应该是采用的四元数迭代,然后由四元数可以算出姿态矩阵,最后算出欧拉角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了,我说的绝对角度是指相对于G坐标得到的角度,看来数四元数法比较好了,那能不能具体的说说我得到的这四个值q0q1q2q3这16个字节的数据然后怎么处理得到我想要的相对于G坐标系的旋转角度呢?

网友:
是否为:

float q0, q1, q2, q3;

q0 = q[3];
q1 = q[0];
q2 = q[1];
q3 = q[2];

Euler312[0] = atan2f(-2*(q1*q2-q0*q3),q0*q0-q1*q1+q2*q2-q3*q3);
Euler312[1] = asinf(2*(q2*q3+q0*q1));
Euler312[2]= atan2f(-2*(q1*q3-q0*q2),q0*q0-q1*q1-q2*q2+q3*q3);

网友(2011-09-17):
四元数与欧拉角的转换,希望对楼主有帮助

网友(2012-09-27):
欧拉角定义的是三次基本旋转的三个角度,旋转顺序和旋转参考轴随不同领域有不同,在飞机上常用的是Z-X-Y规则,三次顺序旋转角度是偏航,俯仰,横滚,具体还要指明是旋转的参考系还是旋转的体坐标系
通过这三个基本旋转角度可以得到坐标变换矩阵,也叫姿态矩阵,一个3*3矩阵

欧拉角法是直接迭代欧拉角微分方程,但是当转动规则中的第二次基本旋转接近90度的时候,第一次和第三次基本旋转将变得作用相同,称为万向锁,因此受到一定限制

方向余弦法实际上就是直接迭代姿态矩阵微分方程求解姿态,但是是一个3*3矩阵,计算起来比较多

而四元数是将旋转描述为一次旋转,四元数微分方程也比较简洁,迭代起来相对方便快捷

你的传感器应该是采用的四元数迭代,然后由四元数可以算出姿态矩阵,最后算出欧拉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