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cess和module 有啥区别呢?还有task ,module,function各在什么情况下用好?...

楼主(2010-09-30):
我买的书和开发板程序,都没有讲process是干嘛用的,都是用的module~~

所以看坛子里的大虾用process,不懂啊,大囧~~~
看起来好像和module差不多的用法,先定义再例化,是这样的吗?~~

还有,function,task,module,process,各在设计什么电路时候用呢?

task、有名块和module,难道不可以换用吗?大大囧~~

像这类函数
for(i=0;i<200;i++)
if(a=0)nunber++;   //例子,计算数组a里面为零的个数

会不会不能综合啊?我现在很担心编译器的智商水平啊...

网友:
现在主流的HDL语言分2种:VHDL和Verilog,你所说的process是VHDL里的关键字,而module,function,task则是verilog里的关键字。所以建议楼主先确定选用什么语言做设计,其实2个各有优势,verilog较VHDL要容易上手些,VHDL在做系统级设计时有优势。

for(i=0;i<200;i++)
if(a=0)nunber++;   //例子,计算数组a里面为零的个数
像这类函数,一般写testbench时可能会用到,但是做设计最好不要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太谢谢了,原来是VHDL啊,怪不得看不懂~~

那task和module在都是什么情况下用比较好呢?O(∩_∩)O~

网友:
task是任务
module是模块

module里可以含有task,但task里不可含有module

其实task最容易与function混淆,所以几乎每本讲Verilog的书都会将这两者做比较
task和module……貌似不是一个级别的

网友:
task极少用在可综合的设计中.因为task不支持always@xxxxxx,所以不能象c的函数那样用.当然,task用在testbench很方便

楼主:
实在想不通,语言不就是为了开发项目吗?最综实现硬件!

不可综合的设计,拿来干嘛用啊?…汗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