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solute Maximum Ratings和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有什么区别涅?

楼主(2010-09-30):
看了君正4725的数据手册,不知道君正芯片究竟算是工业级还是商业级?
下面是手册中内容:
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:Ambient temperature 0 - 85 °C;
Absolute Maximum Ratings:Operation Temperature -40 - 125 °C;
如果用在-20°C - 85°C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?

网友:
-40 -125 是设计上的最大操作温度。超过这个温度。芯片绝对报废。就这个意思

建议使用温度 0-85度 是说在这个温度下器件是99.999%能正常工作的。大于这个温度的话,器件不能正常工作也是情有可愿的。

看这个温度等级应该是工业级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