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han 提供的溶剂转印视频。

楼主(2010-09-30):
终于等来了视频,感谢Ichan。

视频: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6767M6T0C2.zip(文件大小:2.22M) (原文件名:TonerTransfer.zip)

网友:
饭盒盖子里的是什么?

楼主:
参见这个帖子: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272324

网友:
神奇,不过视频加工过。

补充:看过LS的链接,觉得从道理上是说得通的,觉得主要是要控制好挥发及扩散的关系吧,不然直接用汽油好了^_^,不知道松节油行不行?

网友:
似乎效果很不错,用放大镜看会不会看到沙眼?如果有沙眼,转印完,揭掉纸之后再加热至180度左右十几秒钟,会不会彻底去掉沙眼?

网友:
饭盒里面应该是清水吧,我估计

网友:
效果看上去不错,对精密引线效果如何有待验证
这种方法成本很低

楼主:
从视频上看,碳粉完全转印到了覆铜板上,不像热转印,总会有一些碳粉残留在转印纸上。

覆铜板上涂溶剂,是让溶解碳粉粘到覆铜板上;
纸的背面涂溶剂,是让碳粉从纸上脱离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看来俺最初的想法整个就错了:还以为是整个溶解下来再转到覆铜板上呢,这样的话,碳粉里的胶会散开,也无法保证精度了。

家里好像有汽油。。不知道汽油能行不。。

网友:
围观,坐等高手讨论出结果~~~

网友:
看过视频,不错。
继续关注。

网友:
不知是不是可以用硫酸纸制版时用的加黑液,那东西是溶解墨粉的。

网友:
期待精度有很大的提高,该技术迅速普及

网友:
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制版的方法。。。。。

用毛笔蘸松香水,涂在板子上面,酒精挥发后。。。。就可以腐蚀了。。。。

找个易溶解碳的,而且易挥发的。。。。

网友(2011-10-05):
回复 网友A:
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制版的方法。。。。。
用毛笔蘸松香水,涂在板子上面,酒精挥发后。。。。就可以腐蚀了。。。。
找个易溶解碳的,而且易挥发的。。。。

这方法可以 还可以用酒精溶解虫胶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