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奇怪的问题,回来求助:校正0.10V时正常;校正30V时,输出老在15点几伏上,调不上去【解决,是

楼主(2010-09-30):
变压器的所有绕组电压都正常,春风兄帮忙分析一下啊。

在校正30V的状态,转动编码器,电压不升也不降,老在15v多一点的输出电压上,略有跳动(没有规律)。

网友:
测下整流桥的输出输入电压,

楼主:
搞定了,时电压变压器输出的2v、4v、8v、16v 这4个独立绕组的“同名端”没注意

大家再使用变压器之前,一定要把这4组电压的“同名端”搞清楚。

网友:
解决了就好,其实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,建议以后各位在定变压器的时候要标上有相位要求,我的就是这样的,得到的东西就是每个绕组都是用一个颜色表示同名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解决了就好,其实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,建议以后各位在定变压器的时候要标上有相位要求,我的就是这样的,得到的东西就是每个绕组都是用一个颜色表示同名端

作风严谨就不会吃我这样的亏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