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你更新IAR for R16C的e8a的驱动程序

楼主(2010-09-30):
使用IAR for R16C V3.40 和 renesas 的FDT 4.06开发瑞萨的R8C系列单片机时, 由于IAR 和FDT使用的e8a 程序版本不一致, 导致在IAR和使用FDT烧录程序时, 必须重新下载e8a的程序, 下面的方法, 教你同步FDT更新IAR的e8a的驱动程序.

1. 备份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5.4\m16c\external\Renesas\E8a\E8aR8C目录的全部内容
2. 删除E8aR8C目录下的TARGET目录及其内容
3. 拷贝C:\Program Files\Renesas\Hew\Tools\Renesas\DebugComp\Platform\E8a\E8aR8C目录及其内容到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5.4\m16c\external\Renesas\E8a\E8aR8C目录下, 并修改E8aR8C目录下的E8aR8C的目录名称为TARGET

以后在IAR和FDT之间切换时, 不会再提示需要不同的firmware版本了.

网友:
谢谢,mark
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反复更换E8A的firmware,总担心哪天升死掉了

网友(2012-04-03):
呵,FDT3.5和IAR3.4 应该是同一个版本的驱动,就不用刷来刷去;而IAR3.5版本就应该是FDT3.6是同一个版本了,我用的是IAR3.5和FDT3.8,两个互相用没问题,下载和仿真都ok!!

网友(2014-01-29):
刚好用到这个,太有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