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低电压带电机驱动芯片

楼主(2010-10-01):
最近在做一辆遥控小车给小堂弟玩,因为用的是锂电池供电,电压不超过4.2V,像L298N这些芯片就用不了。虽然后来用8050和8550搭建H桥解决了驱动电路的问题,但总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好。我想知道市面上的小车是使用什么芯片驱动的,有没有低电压的电机驱动芯片推荐?

楼主:
这两天我找了一下资料,发现LG9110可以满足要求,最低工作电压为2.2-12V,适合用在电源较低的场合,驱动小功率电机。

网友:
这种场合TMC223最合适的啦,该芯片集成了控制+驱动+功率管 7-24V供电都可以

网友:
你可以加个升压电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做过升压尝试,但效果很差,因为电机本身需要的峰值电流就很大的了,加了升压电路,那么从电池抽取的电流就更大,而很多升压芯片是对峰值电流有限制的,输出电流由阈值。所以用升压芯片不是很现实。况且升压芯片降低了电源的效率。

网友:
你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