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调启动时猛拉油门,电机有时卡住,请高手帮助(有报酬)

楼主(2010-10-01):
我用C8051F310做赛车,电调启动时猛拉油门(整个车子放在地上),电机有时卡住,
如果赛车的车轮不着地,电调启动很好(不管你是猛拉油门还是慢慢拉油门)
请高手帮助我分析一下,是否换相的电角度是快了还是慢了,谢谢!!!

如果你的方案能帮助我解决问题,将有报酬
我的E_mail:hugming2005@sina.com

网友:
在程序里对油门控制采用延迟增加,如每2~3ms或更长时间增加1个单位PWM,马达的机电特性和车轮减速齿轮组、车体的惯性都要求如此,像汽车的油门也不可能一瞬间就能轰到底。不一定是换相的问题,一般用的软件都是别人编好,经过实践的(但不一定是在赛车上)。别提什么报酬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每2~3ms或更长时间增加1个单位PWM,这样启动加速度慢了,商家不愿意,他说是赛车吗,
  启动加速度一定要快.我知道这是一对矛盾,但是别的公司是作出来了,如凤凰,好盈等.

  你厂家要求汽车的油门也不可能一瞬间就能轰到底,但是用户不管你哪么多,他一脚踩油

  门到底,只是你厂家的程序要做好处理而已.所以,有做过赛车的人,能否给我帮忙,或者E_MAIL
  联系我,如果你的思路很好,你可以单独完成这个项目,也可以与我共同完成这个项目,绝对有报酬.

网友(2010-11-02):
回复 网友B:

你试验一下其它品牌的电调,其实都有同样的设计,只是你没感觉到而已,别忘了带惯性的机械反应速度和电子设备感应速度本来就不同,我不相信0.5秒的延迟会在小车上表现出来,如果没延迟,你可以算一下加速时实际功率需求有多大,肯定不是电调能供得了的,就算是电机转速瞬间加上去了,车轮也只会原地打滑,车体本身的加速也是空话。汽车油门自然可以一轰到底,但别忘了,无论是化油器或电喷供油,都有实实在在的按转速延缓供油的设计摆在那里,不能说你感觉不到就不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