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编程软件GX-developer中,如何应用SFC功能编程???

楼主(2010-10-01):
三菱PLC编程软件GX-developer中,如何应用SFC功能编程???
我装了软件,发现只能用梯形图编程,但是无法画出顺序工程流程图,网上,教材也没用介绍软件的这部分功能,只是说有,就是不知道如何用。
有哪为高手操作过,麻烦指点哈,谢谢

网友:
你打算用语句表编程?
有切换的:

网友:
就是那个工程下面第一个按键就是梯形图和语句表转换~

网友:
在新建的时候选SFC就可以了

网友:
额没注意楼主说的SFC理解成要用语句表了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关注
就像3楼:zhou_1989
打开的界面一样,但是能否直接通过画出SFC图,然后转换成指令语句表。SFC图实在是点不出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很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。。。举个例子?

楼主:
画顺序图,应该跟PLC类型没有关系吧。楼上有为共享的资料是Q系列的。

新建项目后就弹出这样的对话框,不选块标号,就无法进入到SFC编辑界面。这个啥意思,是不是主程序,子程序块,中断服务程序块分类?

这个位置不知道怎么输入信息,输S错误,直接默认确定后,图下显示,都是问号。

最后,想结束程序图,但是F7结束图标一直是灰色,没激活。

网友:
一个个来

引用图片【8楼】wjun_118

这个的确是这样的,可以提供若干个块写若干个程序,跳来跳去。选0进入

引用图片【8楼】wjun_118

这个不用改,就是0步,为啥有问号呢~~~因为你没在右边的窗口写代码,里面是空的。

最后,想结束梯形图?FX系列是没有结束的,F8跳到合适的步就OK了

看来楼上的图,感觉就是各类书中常规介绍的FX软件的SFC编写方式,在GX软件中是有所不同的。不能直接套用。

一个完成的工程使用FX2N

网友(2010-12-08):
回复 网友B:

LZ 的图片有些看不到,最近正在学习,能否重新发一下图片呢???

网友:
一般都是梯形图里面做stl编程

stl s0
操作
ld 条件 set(out) s1
stl s1
操作。
。。。

ret

网友:
我一直都用SFC做项目,很好用!

楼主(2011-06-18):
回复 网友C:

大虾做的项目能不能分享学习哈,我接不到项目做,只能着急啃书本了,

网友(2011-07-26):
我给您个SFC的说明吧

楼主(2011-10-29)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,传上来大家学习

网友(2012-02-16):
我一直都是用SFC编程  很方便 算个中高手,我们可以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