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处理PLC执行程序和通讯的关系

楼主(2010-10-01):
按照WINDOW7的架构再做个仿的PLC.
现在遇到个问题。
因为以太网,CAN,USB等STACK的处理需要的时间较长,当这些通讯请求来的时候,
是以及时处理通讯呢?还是先按照周期的完成PLC指令的执行?
如果以通讯为主,发现扫描周期就随着通讯变得波动了。

网友(2010-11-16):
我做过信捷的MODBUS通讯,它里面有一个顺序功能块可以顺序的执行modbus指令,它的优先级与IO点的等级是一致的,也就是一旦modbus指令过多就会导致扫描周期变长,不过在要求不高的场合是没问题,如果有优先级高的任务一般都是用中断了.

楼主(2011-01-05):
回复 网友A:

我仔细研究了西门子的S7-1200这款PLC,在他手册的开头部分讲解了关于如何处理通讯部分的内容。
整个扫描周期包括

1)I/O刷新
2)梯形图执行
3)通讯

其中通讯默认占整个扫描时间的20%。所以基本上我已经有了如何处理这种PLC(循环扫描)方式
的通讯处理了。各种中断并不关闭,但是中断中并不执行任何任务,而是以MESSAGE的方式发送
到“通讯”处理模块,在这个模块中处理通讯,而处理通讯的时间只是整个处理的20%的时间,如果
时间到了。就放弃执行,而继续从1)开始执行。所以如果梯形图中的程序每个周期变化较多的时候,
通讯模块分配的时间也比较多。反之也比较少。因为PLC属于标准的循环扫描形式,所以我想西门子
的这种处理方式是比较标准的方式。当然如果没有任何通讯任务,则不需要等待20%的时间,直接跳转
执行1)。

您提到的是梯形图中处理的通讯的问题。我觉得通讯命令变多,肯定2)的时间变长。我仍旧想以
BUFFER的形式送入3)中处理。不过是不是要一定等发送完成才退出还没想好。这个还要再想想。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。仿三菱,你做的怎么样了。有些地方不明白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还没完成。大部分还都停留在文档和测试小程序上。开始时仿造。只是为了整理
思路和快速提供产品,我还是做自己的。不做仿造的。所以测试工作非常的多。
测试CASE会有上W个。

网友:
还是你历害。要是能仿制成和三菱PLC一样。是非常棒的。

网友:
14点继电器 (原文件名:1.JPG)

24点继电器 (原文件名:2.JPG)

兼容三菱fx1n 90%的功能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还是您厉害!都做好了。

网友:
自己设计,制造,应用,销售

网友:
历害,高人。

网友:
1)I/O输入刷新
2)通讯
3)梯形图执行
4)I/O输出刷新

这就是一个循环,梯形图执行时不进行数据收发,通讯延时跟梯形图执行有关。你去研究三菱的监控周期,会发现通讯会根据D8012最大延时周期做调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指点。
三菱的没实机,所以很少研究。手头只有西门子的S7-1200。这东西又似乎和老的PLC
有点区别。呵呵!不过看他的手册已经讲解的很详细了。原来PLC的基础软件设计架构
都已经写在他们的手册第一章里了。优先级,BUFFER的深度,扫描方式,如何处理通讯
等等。

网友:
我主攻三菱,所以三菱各系列的机器都有,西门子的低端不好用。300及以上才有搞头。

三菱的通讯简单,buffer深度1k够用,所以说,51来做是不适合的,这个叶公转型就看的出来

新的三菱编程软件 gx-works2已经出来,软件相比老的非常好用。正在用它开发一个数控磨刀机程序。

三菱 gx-works2序列号
SN:670-109813410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厉害!

看来是要研究研究三菱了。不过去买实体机太贵了。西门子的还是公司的,偷偷研究的。
就是自己研究了玩的。花费太多有点受不了。呵呵!
马上去下载GX-WORK2。看来确实三菱小型机在国内销量第一不是吹的。好像等于第二西门子
第三欧姆龙的总和。

西门子的S7-1200还是不错的。内置了PROFINET。功能很强大的。不过上位
软件实在是慢。功能已经很接近S7-300了。左侧扩展3个串行通讯,右侧可以
扩展8个I/O,正面还可以扩展信号板。很有抄袭FX-3G的感觉。呵呵!

网友:
三菱中国网站有中文版下载,需要简单注_册一下

s7-1200的售价不低啊

网友:
不明白 这个SFTR怎么样才能做好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确实不便宜。才24点就要1500.虽然有了个以太网口,不过这个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