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lpc2103的寄存器IOCLR1 地址0xE002801C是做什么的?

楼主(2010-10-01):
请问lpc2103的寄存器IOCLR1 地址0xE002801C是做什么的?

   正在看周公的教程,但是发现在教程在介绍GPIO控制寄存器(通过VPB总线访问的寄存器)
的时候对IOCLR介绍有些不理解?
    在教程的表中列出了IOCLR寄存器的地址为:"0xE002 800C IO0CLR"(!!不理解为什么后面多标注个IO0CLR!!),解释为"GPIO端口输出清零寄存器。该寄存器控制输出管脚的状态。写入1使对应管脚输出低电平并清零IOSET寄存器中的对应位。写入0无效 "

但是在实际的LPC210x.H文件中,却含有两个IOCLR寄存器,分别为IOCLR0,IOCLR1;

    根据教程中后面标注的地址可以理解为IOCLR即为:IOCLR0,但是没有找到IOCLR1寄存器的解释,请问IOCLR1寄存器的作用 谢谢!

网友:
寄存器看地址,名字随便取。
IOCLR1和IOCLR0一样,只是一个针对GPIO0,一个针对GPIO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