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WINCC HMI中的动态颜色变化!

楼主(2010-10-02):
wincc flex (原文件名:捕获2.PNG)

如图所示,WINCC flex中动态颜色的变化只能基于整型比较?没有办法按浮点值进行定义吗?假如实际应用中,一个温度大于38.5度时,颜色变化,那岂不是实现不了呢?
有人能解释下西门子为啥这么弄呢? 谢谢!

我正在实现的 (原文件名:捕获.PNG)

楼主:
正在进行中的HMI组态软件 (原文件名:捕获3.PNG)

调试仿真部分 (原文件名:捕获4.PNG)

楼主:
仿真部分的实时变量。

仿真部分的变量管理加载到共享内存,然后变量的读写通过hash查找。本来打算实时变量管理以及仿真画面2个部分合在一起,后来又推翻了原先的设计,仿真画面部分采用单独的进程处理,这样,在画面编辑过程可以动态多次加,方便用户的使用。仿真画面部分通过共享内存访问实时变量。

楼主:
不知道装置侧的系统设计有没有人在考虑呢?

有一个地方,不知道是否有人考虑到,如果画面需要对某个变量设值,那么这个过程应该如何传递到PLC或者仪表呢?

网友:
在线赋值?

楼主:
恩。通过HMI控制PLC的某个输出。

楼主:
比如,HMI上面有个按钮,按下之后,下发一个命令到PLC里面,PLC再去启动某个开关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知道装置侧的系统设计有没有人在考虑呢?
有一个地方,不知道相关人士是否考虑到,如果画面需要对某个变量设值,那么这个过程应该如何传递到plc或者仪表呢?

装置侧的软件目前有个基本框架,变量管理,哈希表管理也已经初步实现了,这块接下来会继续推进。我们可以一起确定下上位机传给装置的具体文件格式。
关于将变量值传给plc,每个变量会有一个对应的plc地址,将这个变量的值通过具体通信协议写入这个plc地址,不都是这个过程吗?

楼主:
是这样的。

画面的实时显示部分,肯定是一个线程了,通讯部分肯定也是一个线程了,如果一个装置同时存在几个通讯的话,那么通讯部分可能存在多个线程。
首先,画面部分需要把值写入到变量的表中, 然后关键是采用何种方式通知通讯线程呢?

楼主:
应该得有一种消息通知机制。

楼主:
这是我调试时产生的一个临时工程文件。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,只能看个意思意思。

楼主:
依旧到了每日一报时间了,汇报下进度,借此督促自己。发现搞这个动态连接还真是蛮烦的,和界面相关的东西蛮多的。打算做一个完整的动态连接相关的,再做画面仿真部分。

楼主(2010-12-03):
棒图出来了。虽然比较丑,但是花了我一晚上才画出来。 (原文件名:1.PNG)

楼主:
仪表雏形 (原文件名:9.PNG)

网友:
不错,不错!支持的图形也越来越多了

楼主:
仪表 (原文件名:12.PNG)

仪表 (原文件名:13.PNG)

立方体的进度条

进度条,或者叫棒图 (原文件名:14.PNG)

发现有个有点麻烦的地方,就是需要对RTGUI的字体控制要求很高,需要字体旋转,另外字体大小控制?此外,还需要alpha。

楼主:
GRID (原文件名:20.PNG)

Grid 每个网格支持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。动态数据有动态颜色变化和动态值变化。

在考虑是否要让表格是否支持每个列宽和每个行高可定制。如果要可定制那就得支持scroll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