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推荐

楼主(2010-10-02):
日常开发使用,价位在4K-5K之间。
对显卡配置无要求,能编译keil、IAR等即可。
唯独要求稳定可靠耐用,散热要好。
了解的同志麻烦推荐一下。
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我台式机用的是扬天E的机箱。工艺让人赞叹。
我想一个品牌应该是执行相同的设计理念和质量标准,买笔记本的时候就选了扬天b450,
只要3千多,3年保修,4个usb,两个调试器,一个usb转串口,加鼠标刚刚够用,
前天从背包里掉到水泥路上,没坏。

特别提醒这玩意居然没有内置麦克风(有摄像头)。
喇叭也只有一个,声音不能恭维。

网友:
建议lz买thinkpad系列的本本吧,thinkpad SL410系列的要更好一些。thinkpad就是以前的IBM,商务性和稳定性都比较好,而且散热比较出色。配置一般是奔腾T4300双核到酷睿T6600双核,带有128M-256M的独立显卡,结实耐用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