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+ADS+mini2440 裸奔单步调试死机问题

楼主(2010-10-02):
Jlink+ADS+mini2440 裸奔跑程序,全速运行没有问题。但是一旦单步执行就会死机,AXD显示一直在运行,但是实际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没有正常跑,并且点AXD上面的停止按钮,程序也停不下来。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?好像网上查了是普遍的问题,但是都一直没有人有解决。这里有高手解决了没有呢?

网友:
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和楼主一样,求解!

网友:
安装TK studio
    然后用它 来弄  就不会了

       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4312025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3&search_text=QQ373466062&bbs_id=9999

网友:
PC  驱动降级一下不要用最新的

4.10 试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pc  驱动降级一下不要用最新的
4.10 试试。

什么的驱动降级?

网友:
Jlink驱动降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 JLinkARM_V408l  这个算不算低了,我用这个也出问题的。

网友(2010-11-15):
我的问题是刚开始AXD选择tools的时候就死掉了,jlink装得最新版本。
现在用了4.02版本,还行!

谢谢各位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