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作超静音压缩机的“注意事项”标签的折磨 最后结果:这个标签也只能由我们自行生产,

楼主(2010-10-02):
原来以为,制作一个“注意事项”标签是件很容易的事。

原OEM厂的标签贴不紧,并且表面没有防水防油处理,我们当然要将它更换。

找到了东莞一家较大型的标签厂,我们重点指明要使用最高等级的防水防油材料制作。 厂家说最低制作2万张。 天,我们只需要100张! 没有办法,2万张就2万张吧。

制作出来了,看起来效果不错。表面真的有一层质量较好的黄色透明膜。

但长时间测试,问题就出来了: 表面不会渗入机油,但背面却会。 与厂家交涉,厂家说这已经是行业内的防水防油的标签了。就算到法院打官司,我们也会输。

没有时间与兴趣再折腾下去了,这2万个标签报废, 我们自行生产!

我们生产出来的效果,比印刷厂的强很多,也专业很多。更重要的是: 我们生产的标签可以经受任何苛刻的折磨。

网友:
直接刻在机体上得了!

(也可以在机体凸出字体,但这可费事儿了)

除非打磨掉。:-)

网友:
Good.
Can you find a location which will not have oil or water, so you can still use those warning label?

网友:
回LS
又见纯洋文回帖!欢迎欢迎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“找个没油没水的地方贴”

莫哥会说:哥如果是这种做事态度的话,别说空压机,雕刻机都早交完货了

网友:
呵呵  不会是用brother 的标签打印机打的吧?

网友:
楼上注意看铁啊,是toshiba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直接刻在机体上得了!
(也可以在机体凸出字体,但这可费事儿了)
除非打磨掉。:-)
刻在气罐上,开玩笑啊, 影响安全性。

回复 网友B:
回ls
又见纯洋文回帖!欢迎欢迎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“找个没油没水的地方贴”

莫哥会说:哥如果是这种做事态度的话,别说空压机,雕刻机都早交完货了
是的,我要求在任何的地方均能防水防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直接刻在机体上得了!
(也可以在机体凸出字体,但这可费事儿了)
除非打磨掉。:-)
刻在气罐上,开玩笑啊, 影响安全性。

别在气罐上啊。可以在支架上等等!

网友:
直接丝印在罐体上应该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Have you test the new label with ultra-violet?
We have found most label generated by "heat type label printer" or "pressure type label printer" machine
cannot last long under the sun.
Some label, especially the heat-printer type, will disappear even in office environment after a few month.
For all our incoming components (e.g. from digikey or Mouser) we will manually add some component info
on the package with a pen.
When those original label becomes "hard to read" or "totally gone", we still got some reference.

网友:
能买到阿莫的产品有福气,支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we have found most label generated by "heat type label printer" or "pressure type label printer" machine
cannot last long under the sun.
我们的标签进行过最苛刻的测试, 我的汽车外面贴了几张标签,进行日晒雨淋的测试。已经半年了,状态仍像全新的一样。

我们使用的不同普通的标签与普通色带,我们使用的是价格比普通的贵15倍的材料。

请看: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阿莫这测试方法太有才了,哈哈

网友:
很好!这样的贴纸强悍!

网友:
铝箔还是什么?

网友:
折弯的部位很说明问题,差一点的胶带,在这种有点应力的地方,经过温度变化及气候影响,迟早要起来的,这说明了这种胶贴确实NB

网友:
mark.贴标签找阿莫

网友:
超市里的标签好像也还过得去,我今天也在找一种撕下来不会留痕迹的不干胶,现在外面卖的都是不行的。。。。不如阿莫老大弄点到邮购部卖,可以放文具那边卖,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折弯的部位很说明问题,差一点的胶带,在这种有点应力的地方,经过温度变化及气候影响,迟早要起来的,这说明了这种胶贴确实nb
是的。 这个折角几乎是90度的。汽车内部的温度有时会很高的(停在烈日下至少50℃甚至更高)。

回复 网友F:
超市里的标签好像也还过得去,我今天也在找一种撕下来不会留痕迹的不干胶,现在外面卖的都是不行的。。。。不如阿莫老大弄点到邮购部卖,可以放文具那边卖,呵呵
呵,如果你见识过我们的标签,就知道超市里的只是普通品 :)

网友:
>我们使用的是价格比普通的贵15倍的材料。

Cool.
We only use "3M 200MP" type glue on our labels.

网友:
阿莫出品,必属精品!细节体现品质!

网友:
哎,阿莫越折腾成本越高了。就算标签本身不会被油泡得不好看,标签背后的胶也经不起油来泡啊。长时间一样会起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哎,阿莫越折腾成本越高了。就算标签本身不会被油泡得不好看,标签背后的胶也经不起油来泡啊。长时间一样会起边。
我们制作的标签不会起边的 :)  起码在能采购到的所有标签中,是最耐泡的。

网友:
阿莫用的不干胶材料叫哑银龙,要粘度强性能稳定的胶水的就选油胶,材料的价格跟所用的胶水和材料的厚度有关,哑银龙材料的厚度有25#   50#   100#三种规格,单材料算哑银龙25# 一个平方在5块钱人民币以内,价格相差太大就有可能被忽悠了

网友:
贴纸改用胶质就不怕油渍.

用量少, 用热移印的, 马上印, 马上拿走.

贴好了用透明PU 喷一层作保护.

网友:
温度高了 7,8十度会不会掉阿? 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温度高了 7,8十度会不会掉阿? 谢谢
应该是不会的。

网友:
这个类标签 我也用过  只能是  不能用国产仿的 ,哪个原厂的就行不错  但能不能耐得住7~80度的温度~~我也没低

这东西的底也是 PCV 材料来的 还有哪2层胶能不能耐得住 油和温度的长期侵入

在这点上~~~阿莫已经作得很好了从选材料和细节用心 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这个类标签 我也用过  只能是  不能用国产仿的 ,哪个原厂的就行不错  但能不能耐得住7~80度的温度~~我也没低
这东西的底也是 pcv 材料来的 还有哪2层胶能不能耐得住 油和温度的长期侵入
在这点上~~~阿莫已经作得很好了从选材料和细节用心 上
我们的压缩机贴的标签的位置,基本不会达到7~80度。所以,在实际应用中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

曾经试过用热风枪去吹,发现粘得更紧了。。。

我们的打印带肯定是进口的(日本理光),贴纸上没有标记,但给我们定制的工厂说也是日本的,目前国内仍不能生产出这种质量的贴纸。

网友:
就是说这种标签和纸没有一点关系呗。纸最爱吸油

网友:
修正一下PCV ==》 PVC

  有过一个项目  采购买了国产的黄底标签带回来, 打好字 粘时没问题, 过了一个星期多我去例行检查时~~~  贴平面的哪些没问题,但粘在线揽的哪些~~~有部分开口部分脱落,~~~~~   11个大机房~~~~ 大于 3W条 的线路标号从新作标签  粘在平面上没掉的也斯下来换 进口的  采购也就回家种田去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就是说这种标签和纸没有一点关系呗。纸最爱吸油
不是纸的,整张类似塑料(应该叫PV?)材料,与纸没一点关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黑色的一般叫碳带(分蜡基和树脂基,树脂基贵很多,比较耐高温),不过现在有种铝膜样的的打印带,有蓝金色红金色等,看上去有点像印刷的烫金,适合你这种合成材料的不干胶,比较高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