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RAM SRAM NOR FLASH 这三种存储器与FPGA相连总线可以公用吗?

楼主(2010-10-02):
SDRAM SRAM  NOR FLASH  这三种存储器与FPGA相连总线可以公用吗?我看到红色飓风开发板的sram与nor flash共用总线

网友:
除片选线分开外,其余信号线均可复用

网友:
可以的。布线的时候注意分叉点,sdram尽量等长

网友(2012-02-24):
数据线,地址线可复用。非片选器件数据端口呈高阻态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可以,只要芯片全能信号控制得当就可以,只是在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会慢点,但只要不是高速传输就不会影响大多。
我在ARM中做Nand Flash烧写时,也直接ARM的并行数据总线进行对Nand Flash的读写

网友:
sram NOR flash 的线出来片选不共用其他可以共用,但注意位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