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怎么在 CSTRING 字符串里 添加 % 这样的符号?

楼主(2010-10-02):
现在是这样的~~
STR_TEMP.Format("select * from test where 型号 like '%s' ;",abc);

但是这样只能精确搜索 我想模糊搜索 前后 都加一个 %%

STR_TEMP.Format("select * from test where 型号 like '%%s%' ;",abc);

把其中的 %s 替换成 abc
请问格式什么 急盼~~~~

网友:
这个属于SQL的语法了

网友:
format输出格式,
%c 单个字符
%d 十进制整数
%f 十进制浮点数
%o 八进制数
%s 字符串
%u 无符号十进制数
%x 十六进制数
%% 输出百分号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