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40触摸屏学习笔记

楼主(2010-10-02):
S3C2440触摸屏学习笔记

发一下S3c2440的代码,下面是实现触摸屏画线功能的部分代码

....................

void drawCross(unsigned int x,unsigned int y,U32 color);
void TSCal(void);
extern int LCD_BUFFER[SCR_YSIZE_TFT][SCR_XSIZE_TFT];

#define XD0 20
#define YD0 20
#define XD1 20
#define YD1 220
#define XD2 300
#define YD2 220

#define REQCNT 30
#define ADCPRS 9
#define LOOP 1
void __irq test();
int x1,x2,y1,y2,A,B,C,D,E,F,K=1,count=0;
volatile int xdata1,xdata2,ydata1,ydata2;

void main()

{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rADCDLY=50000;               //设置延时
    rADCCON=(1<<14)+(ADCPRS<<6);      //设置A/D预分频
    rADCTSC=0xd3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cm屏为等待中断模式。
    pISR_ADC = (int)test;
    rINTMSK=~BIT_ADC;         //开启中断
    rINTSUBMSK=~(BIT_SUB_TC);

    flagTc = 0;
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TSCal();//校正

    Paint_Bmp(0, 0, 320, 240, tu1_320240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if(flagTc==1)
       {
            flagTc=0;
            Glib_Line(x1,y1,x2,y2,0xff000);
            Glib_Rectangle(x1-5,y1-5,x1+5,y1+5,0xff00);
            Glib_Rectangle(x2-5,y2-5,x2+5,y2+5,0xff00);        //绘制正方形
       }
       //Delay(500);
    }
    rINTSUBMSK|=BIT_SUB_TC;
    rINTMSK|=BIT_ADC;

}

void __irq test()
{
U32 saveAdcdly;
if(rADCDAT0&0x8000)   //中断刚开始没设置是按下还是抬起中断,所以加个if语句一定设置成按下触发中断
{
  //Uart_Printf("\nStylus Up!!\n");
  rADCTSC&=0xff; // Set stylus down interrupt bit
}
//else
  //Uart_Printf("\nStylus Down!!\n");
//中断一触发说明光标按下,按下来进行ADC转换
rADCTSC=(1<<3)|(1<<2);   //等待中断时【4】和【3】位一定要设置为10,触发后从新设置
saveAdcdly=rADCDLY;
rADCDLY=40000;       //设置成自动检测x,y坐标   .
rADCCON|=0x1;      //ADC转换开始,开始后该位清零
flagTc = 1;
while(rADCCON & 0x1);    //开始后第一位清零,检测是否开始
while(!(rADCCON & 0x8000));         //检测ADC转换是否结束
while(!(rSRCPND & (BIT_ADC)));  //检测中断INT_ADC是否已请求
xdata1=(rADCDAT0&0x3ff);
  ydata1=(rADCDAT1&0x3ff);
    x1 = (A*xdata1+B*ydata1+C)/K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x轴坐标,k的初值要设成一,否则会出错
    y1 = (D*xdata1+E*ydata1+F)/K;
  Uart_Printf("count=%03d  XP=%04d, YP=%04d\n", count++, xdata1, ydata1);
//再度启用中断看光标是否已抬起,抬起则跳出while循环
rSUBSRCPND|=BIT_SUB_TC;
ClearPending(BIT_ADC);
rINTSUBMSK=~(BIT_SUB_TC);
rINTMSK=~(BIT_ADC);
rADCTSC =0xd3;         //等待中断  Wfait,XP_PU,XP_Dis,XM_Dis,YP_Dis,YM_En
rADCTSC=rADCTSC|(1<<8);     // Detect stylus up interrupt signal.

while(!(rSUBSRCPND & (BIT_SUB_TC)))        //to check Pen-up state
{
Delay(5);  //保证中断开启需延时,同时避免一进循环就出去时间要尽量少
if(rSUBSRCPND & (BIT_SUB_TC)) //check if ADC is finished with interrupt bit若INT_TC已请求
{
  Delay(5000);
  if(rSUBSRCPND & (BIT_SUB_TC))
  //Uart_Printf("Stylus Up Interrupt~!\n");
  {break; }//if Stylus is up(1) state
}
rADCTSC=(1<<3)|(1<<2);
//saveAdcdly=rADCDLY;
//rADCDLY=40000;
rADCCON|=0x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转换开始,开始后该位清零
while(rADCCON & 0x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后第一位清零,检测是否开始
while(!(rADCCON & 0x8000));            //检测ADC转换是否结束
//while(!(rSRCPND & (BIT_ADC)));     //这句不能要,否则未抬起时始终卡在这
xdata2=(rADCDAT0&0x3ff);
  ydata2=(rADCDAT1&0x3ff);
x2 = (A*xdata2+B*ydata2+C)/K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x轴坐标
    y2 = (D*xdata2+E*ydata2+F)/K;
  Uart_Printf("upcount=%03d  XP=%04d, YP=%04d\n", count++, xdata2, ydata2);

  rSUBSRCPND|=BIT_SUB_TC;
ClearPending(BIT_ADC);
rINTSUBMSK=~(BIT_SUB_TC);
rINTMSK=~(BIT_ADC);
  rADCTSC =0xd3;      //等待中断  Wfait,XP_PU,XP_Dis,XM_Dis,YP_Dis,YM_En
rADCTSC=rADCTSC|(1<<8);
  Delay(150);  //保证画线的过程中有足够的扫描次数(要求延时少),
     //同时保证为保证中断不出现在读坐标前使延时有一定长度
}

rADCDLY=saveAdcdly;
rADCTSC =0xd3;
rADCTSC=rADCTSC&~(1<<8);    // Detect stylus Down interrupt signal
rSUBSRCPND|=BIT_SUB_TC;
ClearPending(BIT_ADC);
rINTSUBMSK=~(BIT_SUB_TC);

网友:
楼主是个好人

网友:
记下慢慢看!!!

网友:
新手上路 请多指教

网友(2010-12-16):
请问楼主 你的触摸屏是怎么校准的啊 能把校准的函数实现过程贴出来吗

网友:
S3C2440触摸屏学习笔记    谢谢啦··

网友(2011-06-11):
8错8错嘛,留个脚丫,有用时好找

网友(2011-07-19):
S3C2440触摸屏学习笔记  love

网友(2011-08-21):
laoda  上面的谁有时间教我下S3C44B0X01L   能否直接读写 S3C44B0X01L ?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否给个联系号码?我的QQ>425491878   重谢!!!!!!!!!!!!!!!     谁能否发我学习下好不急用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马克一下。这块内容我也在研究中

网友(2011-12-09):
if(rADCDAT0&0x8000)   //中断刚开始没设置是按下还是抬起中断,所以加个if语句一定设置成按下触发中断
{
  //Uart_Printf("\nStylus Up!!\n");
  rADCTSC&=0xff; // Set stylus down interrupt bit
}

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呢??
rADCTSC&=0xff;   这句, ADCTSC好像并没有改变啊?

网友:
收藏一下,留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