浓缩的就是精华,现将春风电源的模拟电路部分提出来,所有电路的控制环一目了然,给还不懂

楼主(2010-10-02):
我把春风需要改的几个地方也改好了,
一个就是失调电路,第二个就是吸收光耦电流的那个对地电阻
相信网友看了这个图之后,能够彻底的了解其工作原理。
自己也从中学了不少知识,感谢了

楼主:
图片看不清楚,点击放大

网友:
图化的很标准,表扬一下.

网友:
谢谢!这个图很清楚.

网友A:
楼主辛苦了,原理图这样画,容易看懂。

提醒各位,楼主的图中元件标号与春风原版不同(原理相同,并且加上了后加的3个电阻)

网友:
不错,一目了然,我画图都挤在一起都是为了美观和方便打印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这样的电路,假如负载是一台对讲机或者是有刷直流电机等,会不会有失控的风险?能不能用这样的电源来测试手机等精密的负载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这样的电路,假如负载是一台对讲机或者是有刷直流电机等,会不会有失控的风险?能不能用这样的电源来测试手机等精密的负载?

这位大师拜托你说点有用行吗?提了一堆质疑,就是舍不得教大家怎么解决问题,是我们太幼稚呢?还是您太忙了?
我希望你能详细说下具体哪里不合适,有错我们改进不行吗?如果你只质疑不说具体解决办法,那我就只能说你在说风凉话。

网友:
春风不用理他,这种人就是欠抽的料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这样的电路,假如负载是一台对讲机或者是有刷直流电机等,会不会有失控的风险?能不能用这样的电源来测试手机等精密的负载?

这个电源的输出精度、电压稳定程度、负荷能力,比市面上买到的200多元的数显电源好了不知多少;修手机的朋友,用了一个破电源多少年,只是指针式的1.5A电源,也不知道我这位修手机的朋友在使用这个电源之前,有没有好好研究一下能不能用,居然就用了很多年。

网友:
整点有用的吧,仔细看看电路,分析一下,如果感觉有隐患,不妨提出来研究,闭着眼睛哼出一堆质疑,好像只有我D某些LD干部才有的作风?

网友:
感谢啦,这样画清晰啊,原理好看!辛苦辛苦!

楼主:
感觉电源用不了那么大的散热器,
用四个继电器的组合,就是为了降低功耗和减小散热器体积的。
要不就没有必要用四个继电器了
送给桥堆的电压可以以2V为步进,也就是说在mos管上的压降可以做到最大不超过2V
最大电流是4A,这样算下来mos上的损耗是2*4=8W,桥堆上的功耗也差不多是8W
总共是16W,

建议电源下一步往双路电源发展哦,单路的总感觉不方便,特别是做模拟电路的实验,
只有做模拟电路的时候用到调压功能机会才比较多,数字电源个人觉得就5V3.3V两个就够了,根本没有必要连续调压
如果做成双路的话以用用途多多,可以通过升级软件来实现,比如说做管子参数的分析 一路加在栅源之间,一路加在源漏之间
这样扫描栅源的电压,来测源漏的电流。呵呵乱想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散热器还是余量大点好,毕竟有时恒流需要很大的动态范围,就要消耗很大的功耗,可能有时有几十瓦呢。

多路的是比较方便了,我能力有限暂时把单一路的做好吧,我业余时间也不多,得慢慢来。

网友:
实践证明,是需要这个散热面积的,满负荷输出下就知道这个散热片的重要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是的,恒压的话的确要不了这么大的散热器
恒流的话可能管子上的消耗电压就比较大了,
恒流的时候电流不变,输出电压可能在波动,呵呵!总不能让几个继电器一直调整,

其实做双路的话个人觉得有个简单的解决方案,不知可不可行,
就是做这样单路的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,在编程序的时候设置成一主一从,
主 负责控制面板显示旋钮等等,还有和上位机通信 给从 发送控制指令,
从接受主发来的指令,按照指令来输出电压电流  当然两块板子之间要隔离通信,光耦可以解决问题,
在两个电源之间再用继电器来组合输出几种模式 parallel series independent

也需要两个一模一样的变压器

不知道春风为什么没有加mos管的保护二极管,是用来防止输出端的电容电荷反灌
还是mos管不同于三极管,无需这个保护措施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是的,恒压的话的确要不了这么大的散热器
恒流的话可能管子上的消耗电压就比较大了,
恒流的时候电流不变,输出电压可能在波动,呵呵!总不能让几个继电器一直调整,
其实做双路的话个人觉得有个简单的解决方案,不知可不可行,
就是做这样单路的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,在编程序的时候设置成一主一从,
主 负责控制面板显示旋钮等等,还有和上位机通信 给从 发送控制指令,
从接受主发来的指令,按照指令来输出电压电流  当然两块板子之间要隔离通信,光耦可以解决问题,
在两个电源之间再用继电器来组合输出几种模式 parallel series independent
也需要两个一模一样的变压器
不知道春风为什么没有加mo......

现在市面上的电源为了保护她那单薄的功率管,把输出短路时瞬间切换继电器,把输入电压切换到最低,这时果然是降低了功耗,功率管也更安全了,可是带来的问题是当输出恢复时,继电器又切换回去了,这就使输出电压上升缓慢(因为大滤波电容要有个缓慢的充电时间),就不爽了。

做两套同样的是可行的,一个主一个从,主的做控制,从的被控,不过如果做的话就还得考虑把功率降下来,毕竟体积大了也不好,两路做到一起还得考虑界面显示要换的,总之挺多的,可能明年才能出世。

基本上大功率MOS管内部都寄生了一个二极管了,不用外加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不错,一目了然,我画图都挤在一起都是为了美观和方便打印。

       和我的风格一样,讲究部局。不过我看不懂。

网友:
正在学习,从模电到ATM32,受益匪浅,要好好请春风喝一壶

网友:
还是有点模糊,看不太清楚!
春风--能做成pdf文档不?

网友:
12楼的哥们显然是吃过亏的,说得很对,但话说一半就不好了,不就是多打几个字吗.
1.一旦射频的反射过来后,四个运放都会失灵,先导致输出不了设定值,重要的是一旦负载的电流变化(变小)将可能立刻导致输出电压猛升到最高值,继而烧毁设备.所以一般来说严肃的射频电源不做成恒压恒流结构的.
2.然而,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,就看怕不怕麻烦,我实验室的电源全部都改造过了,效果还可以.
3.先把测电流的那个0.05欧的电阻用锰铜丝绕城一个线圈,以线圈大一点,铜丝粗一点,圈数多一点为好.让这个线圈代替原来的电阻然后在这个线圈的两端分别并上104C,103C,102C,101C的瓷片电容到地(要注意耐压,云母的电容会更好一些).
4.在其他几个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均串入300-1000nH的高Q电感,电感用空心线圈为好,然后也并上电容到地
5.经以上改造,问题基本解决,如果您非要调试大功率的射频发射设备,那反正这个电源的功率也不够,不如再搞一个专用的吧.

如果可能在总输入端也串入合适的π滤波网络,以减小对变压器和整流的影响

另外我感觉,调整管用双极性的是不是电流密度可以大点,虽然要多均流点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12楼的哥们显然是吃过亏的,说得很对,但话说一半就不好了,不就是多打几个字吗.
1.一旦射频的反射过来后,四个运放都会失灵,先导致输出不了设定值,重要的是一旦负载的电流变化(变小)将可能立刻导致输出电压猛升到最高值,继而烧毁设备.所以一般来说严肃的射频电源不做成恒压恒流结构的.
2.然而,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,就看怕不怕麻烦,我实验室的电源全部都改造过了,效果还可以.
3.先把测电流的那个0.05欧的电阻用锰铜丝绕城一个线圈,以线圈大一点,铜丝粗一点,圈数多一点为好.让这个线圈代替原来的电阻然后在这个线圈的两端分别并上104c,103c,102c,101c的瓷片电容到地(要注意耐压,云母的电容会更好一些).
4.在其他几个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均串入300-1000nh的高q电感,电感用空心线圈为好,然后也并上电容到地
5.经以上改造,问题基本解决,如果您非要调试大功率的射频发射设......

这说法很有道理,但是并没有与春风电源挂钩,说得是“泛”。分析一下春风的电源,提点看法,好不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12楼的哥们显然是吃过亏的,说得很对,但话说一半就不好了,不就是多打几个字吗.
1.一旦射频的反射过来后,四个运放都会失灵,先导致输出不了设定值,重要的是一旦负载的电流变化(变小)将可能立刻导致输出电压猛升到最高值,继而烧毁设备.所以一般来说严肃的射频电源不做成恒压恒流结构的.
2.然而,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,就看怕不怕麻烦,我实验室的电源全部都改造过了,效果还可以.
3.先把测电流的那个0.05欧的电阻用锰铜丝绕城一个线圈,以线圈大一点,铜丝粗一点,圈数多一点为好.让这个线圈代替原来的电阻然后在这个线圈的两端分别并上104c,103c,102c,101c的瓷片电容到地(要注意耐压,云母的电容会更好一些).
4.在其他几个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均串入300-1000nh的高q电感,电感用空心线圈为好,然后也并上电容到地
5.经以上改造,问......

12楼的,显然是从没有吃过什么亏的

楼主:
电源是0-4A 那么受控制的 栅源电压 变化范围很小,大概在3.2V-4V之间,
在选择mos管的时候 这个变化范围是大号还是小好呢?
比如大了变化范围在3V-6V之间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谢谢楼主的无私!

网友(2011-01-10):
回复 网友B:

用市场上买的普通电源(30V  5A),给35M的发射机供电时,会出现电流指示非常高的现象(实际电流只有300mA左右,但指示值却有3A),但如果用安捷伦的电源就没有这个现象,不知道什么原因?

网友:
春风,夏风,秋风都有了,还差个冬风,

网友:
好的好的

网友:
只有mark的资格,还没资格讨论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的变压器上的电压选择继电器是不是有点问题啊!在选择不同的电压的时候是不是把变压器的部分绕组给短路了啊!这时候变压器的发热量应该是非常大的。

网友:
学习了,都是高手啊……电源方面我菜鸟都算不上

网友(2011-03-01):
回复 网友E:

春夏秋冬,风流倜傥!!!
表示对春风的敬佩!!!

网友(2011-06-16):
回复 网友E:
春风,夏风,秋风都有了,还差个冬风,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一桌麻将块齐了。呵呵……

网友:
lz你的pdf是怎么做的?
尤其是那个目录
用的是adobe么?

网友:
LZ是搞智能车比赛的???

网友:
确实是一目了然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是的,恒压的话的确要不了这么大的散热器
恒流的话可能管子上的消耗电压就比较大了,
恒流的时候电流不变,输出电压可能在波动,呵呵!总不能让几个继电器一直调整,
其实做双路的话个人觉得有个简单的解决方案,不知可不可行,
就是做这样单路的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,在编程序的时候设置成一主一从,
主 负责控制面板显示旋钮等等,还有和上位机通信 给从 发送控制指令,
从接受主发来的指令,按照指令来输出电压电流  当然两块板子之间要隔离通信,光耦可以解决问题,
在两个电源之间再用继电器来组合输出几种模式 parallel series independent
也需要两个一......
软件可以做成基准收缩,达到那个继电器的功能

网友:
顶春风,顶春风电源~

网友:
其他帖子里有这样的讨论

网友(2011-07-17):
谢谢LZ,很有用。

网友:
我觉得春风画的好!楼主还行!

网友:
春风,夏风,、、、秋风?冬风?~~~~~想多了

网友:
电路图,看不懂啊。。。有空研究下,谢谢

网友(2011-08-20):
春风电源 还是那么有学习性 对于新手来说

网友:
俺被标题的第一句差点弄傻了。。。

改天浓缩点大便给楼主送去,精华啊。。。。

声明:与本帖所讨论的内容无关,只是看到这句话就来气。。

网友:
新手请教问题DAC0运放是不是电压检测,DAC1运放是不是调节输出电压,ADC1运放是不是电流检测,ADC0运放是不是调节输出电流

网友(2011-09-21):
R6,R17,R24,R31没弄明白究竟起什么作用?高手出来讲解一下。谢了!

网友:
学习了,猛人真多

网友:
请问下,那个Q4,Q5下的接地是为何?(看不懂,请大侠求解,谢谢)

网友:
好,真好,高手。

网友(2011-12-11):
一目了然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R15和R16下边接电源地

回复 网友F:

你把对讲机的电源输入并联一个大电容和一个104后再测一般就没问题了。比如你将发射机的天线连接一个普通电流表的一端,另一端悬空,也经常会发现电流表指针偏转,也类似于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图中R25是干什么用的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回复 网友B:
用市场上买的普通电源(30v  5a),给35m的发射机供电时,会出现电流指示非常高的现象(实际电流只有300ma左右,但指示值却有3a),但如果用安捷伦的电源就没有这个现象,不知道什么原因?

应该是高频辐射吧,一般的设备抗扰能力不行就会失准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请问下,那个q4,q5下的接地是为何?(看不懂,请大侠求解,谢谢)

是为了可以可靠的驱动MOS管,如果地线接在负输出端,那么调整管的S端电压已经达到或高于输出电压,这样要充分导通这个MOS管就需要更高的电压

PS,貌似用光耦串1K电阻这样上拉,上拉速度是不是太慢了一点?这样响应速度应该比较慢的,大功率的MOS管栅电容都很大

网友:
手上还是用开关电源,简单。LM2676做的。 单路可以3A。

请问这个在加负载的一瞬间,有没有瞬间高压大电流脉冲。

很多稳压芯片在加负载前都是不能稳压的,所有我通常会加一个假负载或者轻负载。 供大家参考。

还有一个其他问题,我用两个开关变压器串联也是可以使用的,想不明白其中的原理,我是说到电路层面的,线性变压器串联使用容易理解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春风电源的模拟电路,学习一下,谢谢楼主!

网友(2012-01-17):
图画的很不错,清晰易懂,一目了然,谢谢!

网友:
做个标记,看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(2012-03-27):
多谢LZ,原理图画的很清楚!
其中的原理还未摸透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辛苦了,原理图这样画,容易看懂。

提醒各位,楼主的图中元件标号与春风原版不同(原理相同,并且加上 ...

菜鸟请教一下:图中的电压信号进AD和输出电压信号进入运放是都有上拉电阻,我不大明白这个上拉电阻是什么作用?不用上拉有什么影响?平时在设计这样的电路时我也没有加上拉电阻,没有觉得有什么影响。

网友:
模电部分是设计者智慧的体现,好好看看

网友:
MARK学习一下,受益非浅啊

网友:
如果有更详细的解说就更好了

网友:
各抒己见,把疑问和解答都贴出来利于大家交流

网友H(2012-06-07):
啥时恢复下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啥时恢复下载?

我其实有句话一直想说.
这样清晰的图,一眼看过去还不知道所以然的,就不必研究模拟电路了.
要研究电源电路,其实有许多资料,先老老实实做一个10V/100ma的摸清原理,再说.
春风的图,亮点是那些细节的处理,和项目的工程化,要达到这样的能力,已经不是光懂模电就可以掌握的,需要很多实践.

网友:
还没恢复下载?等

网友:
来迟了啊看不到了

网友:
MARK,很好,一定要看一下

网友:
电路图上的1M接到12V的电阻有什么用啊,求解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电源用不了那么大的散热器,
用四个继电器的组合,就是为了降低功耗和减小散热器体积的。
要不就没有必 ...

新人,学习中......
一直没敢提出
在这里终于看到这个提法了!
确实,做数字模拟混合实验时,巴不得有只三路电源呢

网友(2013-05-22):
Mark,明天继续看了!

网友:
c2,c10 怎么算出来的,高手能说说吗??

网友(2013-06-30):
请问下各位大神,ADC输入上,为什么要上拉一个1M电阻呢?

网友I(2014-01-16):
有问题啊,+12V通过R6,R7,连接到采集电压那部分去了,就算LOAD_+再小,084的输出脚也会存在电压。

网友:
看起来好看多了

网友(2014-02-16):
对于这种偏硬件的项目,想搞可是根本硬件小白啊。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用

网友:
这个PWM输出频率是多少呀?楼主。

网友(2014-09-26):
引用 网友I:
有问题啊,+12V通过R6,R7,连接到采集电压那部分去了,就算LOAD_+再小,084的输出脚也会存在电压。 ...

没关系,软件校准可以消除之。

网友(2021-08-21):
不太明白R25啥作用,有大佬能讲讲吗

网友(2021-11-16):
mark 字数补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