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单反的大光圈镜头价格会贵那么多

楼主(2010-10-02):
最近一直在逛摄影论坛,心里一直有个疑问,就是为什么除了最大光圈值不同,其他参数都相同的镜头,价格差异怎么会那么大。有时F1.4的镜头价格竟然会是F1.8的价格的好几倍。比如尼康 AF 50mm f/1.8D,价格在700左右,AF 50mm f/1.4D就要1900多。还有,带超声波马达的镜头又是不带马达镜头的价格的好几倍,比如AF 50mm f/1.4D是1900多,带上个超声波马达后的AF-S 50mm f/1.4 G就要3200。难道这马达是金子做的不成?

是否说明镜头行业是个极其暴利的行业?还是说光圈大的镜头和带马达的镜头真的要那么多成本?

网友:
是否说明镜头行业是个极其暴利的行业?还是说光圈大的镜头和带马达的镜头真的要那么多成本?

//lz 人家卖的不是 材料费,而是技术。   就像 cpu只不过是几粒泥土做的,为什么要卖那么贵??  当然 还有很多芯片都是同样的道理。

给你举个例子。

同样是 SO-16 封装的芯片,   最便宜的是 1毛钱,  最贵的可以高达 200

网友:
1.4 比 1.8镜头直径大多了,这样镜片材料应该也是小一档镜头的倍数关系,另外大光圈光学素质保证也不是容易的事情,所以贵自然就理所自然了。

至于电机的类型,也许不仅仅是电机的问题,后出的镜头毕竟和老镜头素质上是有区别的,USM可能仅仅是时代特征罢了。

网友:
像差太难校正,需要使用更多的镜片,镜片的公差也会非常严,加工不容易

网友:
1.8的是塑料的,1.4是金属的。呵呵口径也不一样哦

网友:
我的梦想  85/12的头。

楼主:
哦,原来是这样。我之前简单的以为只是光圈开合大小不同罢了。大家见笑了,呵呵!

网友:
光圈越大,镜片通光口径越大,磨制精度要求是几何级数上升。

网友:
我感觉这个就是暴力,在无忌论坛看到好多用海鸥机拍出来的照片真漂亮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小屏幕上当然看不出差别,
你用海鸥对着阳光照树枝,就看得到差别了,镜头内部反射,衍射,等问题会使树枝几乎看不到或是看上去很细,还有蓝色的边缘(色差)惨不忍睹。

要是别人拍大尺寸的广告呢? 光学孔径和画面精度有直接关系。镜头的像差也是有一大堆的,很难全部修正,这个就像音频功放失真很多。

即使制造成本低设计成本也不低。

你一个眼镜镜片就几十上百,别人用了多少镜片?而且一般每片都会用多层镀膜。而且系统越复杂精度要求越高。

你觉得简单可以自己设计制造个。

另外光圈越大达到同样技术标准,在设计上也更困难。如果简单的加大光圈,画面会越来越模糊。

卖镜头还有好多参数是没写的如对各种像差的测试,亮度的均匀度,各种畸变...看看评测就知道了。
AF 50mm f/1。4  有超声波马达和没有的是不同年代设计的产品,没超声波马达的是很久以前设计的,卖了十多年了。新的50mm f/1。4不只是多了超声波马达。

楼主:
4楼什么时候上来那么多cosplay的照片啊。mm不错哦,嘿嘿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2号广州的ACG展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2号广州的acg展的

哈哈
2号我也参与了,那人多的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网友A:
小屏幕上当然看不出差别,
你用海鸥对着阳光照树枝,就看得到差别了,镜头内部反射,衍射,等问题会使树枝几乎看不到或是看上去很细,还有蓝色的边缘(色差)惨不忍睹。
要是别人拍大尺寸的广告呢? 光学孔径和画面精度有直接关系。镜头的像差也是有一大堆的,很难全部修正,这个就像音频功放失真很多。
即使制造成本低设计成本也不低。
你一个眼镜镜片就几十上百,别人用了多少镜片?而且一般每片都会用多层镀膜。而且系统越复杂精度要求越高。
你觉得简单可以自己设计制造个。
另外光圈越大达到同样技术标准,在设计上也更困难。如果简单的加大光圈,画面会越来越模糊。
卖镜头还有好多参数是没写的如对各种像差的测试,亮度的均匀度,各种畸变.........

不想争辩什么,你可以去无忌论坛看看.

网友:
● 随身一只海鸥
普通用户会去拍广告..

网友:
这东东,应该和音响是一回事

如果你对比汽车业就应该明白许多 30W的车,10W的牌子 10W的车子 10W的装饰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用争论。
我也常去无忌,家里也有海鸥和尼康,亲身对比过。

也还想过靠学校设备diy镜头。

网友:
上面的好多妹妹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