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春风求教:C代码中,拆分各个位送显示电压中有一行 要 +0x10 是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0-10-02):
电压分位显示中和电流分位显示中都有一行包含+0x10 的内容,请春风讲解一下作用吧!

//拆分各个位送显示电压
                aa = aa * 100;
                i = (u16)aa;
                DispBuff[3] = (u8)(i % 10);
                i = i / 10;
                DispBuff[2] = (u8)(i % 10);
                i = i / 10;
                DispBuff[1] = (u8)(i % 10) + 0x10;
                i = i / 10;
                DispBuff[0] = (u8)(i % 10);
//拆分各个位送显示电流
                  if(aa < 0)          aa = 0;
                aa = aa * 1000;
                i = (u16)aa;
                DispBuff[7] = (u8)(i % 10);
                i = i / 10;
                DispBuff[6] = (u8)(i % 10);
                i = i / 10;
                DispBuff[5] = (u8)(i % 10);
                i = i / 10;
                DispBuff[4] = (u8)(i % 10) + 0x10;

网友:
应该是显示小数点

楼主:
多谢楼上解答!确实是显示小数点!

我修改的程序中因为没有 +0x10,电流显示没有小数点了!

----------赶紧修正!!!哦哦哦

网友:
是对,就是小数点,因为数组DispBuff[]的第16个开始是带小数点的段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对,就是小数点,因为数组dispbuff[]的第16个开始是带小数点的段码

这解释的太清楚了!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