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/touch能通过蓝牙变出一个串口来不?

楼主(2010-10-03):
半夜突然想到。。。在此求教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有现成的模块,蓝牙<->串口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我知道咯~
关键苹果的SDK了,知道的说说,谢谢~

网友:
你要先了解苹果的系统什么版本才支持,比如Google的系统就有说明2.1或2.2的才支持,但市场上有很多2.1或者2.2固件的手机还是不支持,像我买的三星的一款手机,买时叫卖家刷成2.2了,但拿到手还是不支持的,最后我自己在网上找固件刷,最终是找了个2.1说明是支持蓝牙串口的非官方固件刷成功了,现成可以用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pitolan 用的是?

网友:
没搞懂,蓝牙虚拟出串口?那你的串口不是要通过蓝牙才能接驳IP/TOUCH?

网友:
iphone/touch 如果越狱可以加载第3方兰牙协议栈 可以实现蓝牙虚拟出串口

官方的兰牙协议栈无此功能。

同样 android 2.0前 内置的兰牙协议栈也缺少这部分不过从2.1开始肯定有了。
2.0 我没测试过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是啊,的确是通过蓝牙串口模块

回复 网友D:

网友:
iPhone和iTouch底座那个接口好像直接有一个现成的串口吧,好像是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嗯~不过要的是无线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那个不越狱也自己程序无法访问的。

apple 限制数据流出的通道,越狱无此问题

网友(2012-01-31):
已经毫无压力的实现,呵呵

网友:
我的android平板也实现了USB转串口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我的android平板也实现了usb转串口了

android上实现应该好办。但是iphone的操作系统ios上限制了蓝牙的数据传输,要转成串口是需要技巧和技术的。

网友:
苹果底层无SPP协议栈,需要挂第三方的串口协议,可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