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SI4432数据结构调试--不能把帧头数据包长度值去掉?

楼主(2010-10-03):
SI4432数据结构调试--不能把帧头数据包长度值去掉?

例程中数据结构(PH+FIFO模式):引导码+同步字+数据包长度值+数据

我要的数据结构(PH+FIFO模式):引导码+同步字+数据

做法:
其它配置都没变,只把帧头控制寄存器(33H)的值由原来的0x02 (0000 0010)改为0x0A (0000 1010)

现象:仿真器查看接收的数据不对

注:帧头控制寄存器(33H)第四位介绍:fixpklen=固定发射包长度,当fixpklen=1,帧头不包括包长度(pklen[7:0])并且没有包
检测处理,当fixpklen=0 帧头包括包长度

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这种现象,如何解决呢?

网友(2011-02-16):
回复 楼主:

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,有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啊~~

网友(2011-09-24):
回复 楼主:

这个当然不能去掉了,表示你数据的大小,你去掉了怎么知道你的有效数据是多少?数据不出错可能性很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