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机的PWM信号频率取多大?

楼主(2010-10-03):
打算做个小车玩,手头有直流减速电机和普通的直流电机(3V的那种),打算用PWM来调速,不知道PWM频率取多大合适,求坛里的大虾指教。。。。

楼主:
坛里人气不行哪,自己给自己顶一下算了。

网友:
一般工业产品取16KHZ

网友:
有点奇怪的是都说要高频的好,避免噪声,但是我自己试验过,高频力矩非常小,几乎不能启动,我用2K

网友:
我的经验:普通铁芯转子的直流电机1K以上就感觉不出啥了,太高频率没试过。
但是空心杯直流电机一定要高频,没上10K很容易就热。我一般用20K或40K左右。
按三楼说的用2K应该没问题,频率高了反而对驱动器要求高,如果PWM的边沿不够陡峭的话特别容易热。

网友:
2K的话会不会有尖锐的声音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声音不过能忍受

楼主:
感谢楼上几位的建议。
我和一些有经验的同学讨论过,他们说,铁芯电机频率越高效率越低,频率越低抖动越大。我个人觉得,取几K是相对合理的。

网友:
轻载的话,取几十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