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rome与IE8的显示效果对比,chrome的英文显示不好看,有没有办法改进?

楼主(2010-10-03):
系统是WIN7
chrome是昨天装google earth的时候附带安装的
找不到设置字体的地方,请知道的告诉一下,谢谢

这是IE

这是chrome

网友:
我的英文显示正常呀,不过版本好像不同。

这里可以修改字体。

楼主:
把原来的卸载,重新下个中文版的问题解决
谢谢lyping
播放器:已着手试用GBK字库,准备解决中文显示问题。4G卡问题是下一步,已经下载了SDHC说明书,纯洋文的,要花点时间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,我的PCB等两天就到了,装上去试试。软件方面我还是使用你的程序,还没有改动。等你的4G卡程序做好后我基本可以将就用了,软件等以后能力强了再好好一研究,先听听歌先。:-)
谢谢,mowin

网友:
IE8在我的电脑上安装,使用时经常会出错,打不开网页的情况。

楼主(2014-01-10):
今天重新转回chrome。发现中行网银已经能够在chrome下正常使用了!
之前用了很长时间firefox,因为以前chrome不能用中行网银的时候ff可以。。。。。。昨天发现ff的下载保存对话框里自己多出“菊花公司网盘”选项。我立马就把firefox卸载掉了。

楼主:
另外请教,google的app engine怎么访问不了,都是403错误。
请有经验人士知道goa  gent的使用方法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