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tolan飞控2.0图

楼主(2010-10-03):
直接上图:

虽然贴片件弄了很久,但面对BGA封装心里还是没有底,干干脆起码接问pitolan要个钢网文件,做了个钢网回来

将板子对下钢网,刚刚好

让小工印上锡浆,直接放上所有元件,图中元件全放好。

来个工业化生产,放红外回流炉,出来就完美地焊好所有元件

最后,焊上小板,正面

底面,完工。。。

烧熔丝,烧bootloader出问题了,不知那里出了错,写完bootloader,校验出错了,之后就再也写不入了,熔丝也不能读写了。。。
反得榆查连线,没有错,拿另一块1.3版飞控测试又完全正常,改用这块2.0就是不行,好象是MCU锁死了。。。

楼主:
搞了一国庆假期二天,没搞写,最后去搞了个USBISP ,焊好连线,再烧还是不行,再拿来一台音频信号源,调至1M,加大幅度,充当时钟,接到MCU晶振脚,再试,靠,可以擦除了,马上恢复出厂设定,再用小马读熔丝,OK了,完全正常,再烧菜bootloader,也正常了,最后写入0.78f飞控软件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用MKTOOL查看曲线波形,O,板子不动砣螺仪零位真是很好,一动也不动。

但用3D时,发现,当板子倾斜向一边时,3D图好象方向不对,要先向相反的方向倾斜一下,然后才慢慢倾斜向正确的方向,
在数值上表现就是,先出现负值,然后再慢慢变成正值,看起来似乎不正常。。

示波器中所显示的波型并不是重合的,差得比较多。。

网友:
钢网报个价!

网友:
【楼主位】 epwwm

小陀螺板是焊正面的~~

网友:
MEGA 644貌似现在很难买到

哪里能够买到?

网友:
5楼你到淘宝找下,多哦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O,搞错了,不过我测量来,引脚是对得上,不过如果焊背面了,就会出现上面我所讲的情况,还好我并没急于上机试飞,不而就摔机了

马上修正,再测。。。

楼主:
改正过来,焊上面了。MKTOOL波形正常了,重合得很好,ADXRS610陀螺仪比ENC03稳定很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