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才用ATTEN的数显可调电源,试着调一个3.3V,很费劲

楼主(2010-10-03):
电源型号“ATTEN 的 APS3003-3D,是两路0-30V/3A可调输出(可串联联动、并联联动或独立输出),一路固定5V输出,数字显示电压电流,当年感觉很高级的东东;

试着调一个3.3V输出,一个5.0V输出,一个12.0V输出,结果发现要精确调压很不容易,旋钮稍稍动一点,电压就跑很多,55555(多圈电位器会好?),电流显示也很迟钝,3位显示,精确到10mA,10以后的就不管了。

楼主:
还是春风这个电源好,设定输出电压的速度,输出的精度,没的说;

春风有时间的话,可以搞个两路可调,一路固定的电源吧,到时候这个ATTEN 就只能阁墙角了。

网友A:
我根本就不想把这个电源产业化,(呵呵,可能还不够火候),现在大就如果真的能都注重品质的话,那么安泰信这些品牌就没的混了,现在实际情况是大家都想买便宜的,厂家也不可能做赔钱生意的。

楼主:
春风,我这个安泰信,好像花了800RMB,不便宜;随着社会的发展,高、精、尖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

网友:
我买过一个10圈带指针的,实际测量后计算,用317,一圈刚刚2V,并把指针强行拨到0.625圈处,十几年过去,看指针条电压还是很准

楼主:
楼上这个电位器还能不能买到?好东西!

网友:
肯定有,我找下淘宝上照片链接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2038300977,我强行拨了指针,当指针指向1,输出2V,指向2输出4V,以前10元买的

楼主:
好,有了这个多圈电位器,ATTEN电源的输出电压调整有救了;电流显示继续研究

网友:
不过你既然数字显示,没有必要用带指针的,就有无指针10圈也行,还可以用三组电位器,一个粗调一个细调一个微调

网友:
我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电位器,像手表一样的,有时针和分针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,里面有齿轮

楼主:
电位器的指针没有必要,有用的是减速原理,比如一般点位器,旋转270度,完成0-10k的变化,这种电位器,可将这个阻值变化扩大成10圈有余,这样电位器的阻值容易控制了

楼主:
夜夜夜夜夜

网友(2012-06-06):
这个电位器好,就是有点贵

网友B:
结果发现要精确调压很不容易,旋钮稍稍动一点,电压就跑很多,------------自己改裝加个微调。
楼上小弟你小心被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根本就不想把这个电源产业化,(呵呵,可能还不够火候),现在大就如果真的能都注重品质的话,那么安泰信 ...

看的透彻,行业真谛!

网友:
现在行业现状如此呀!

网友C(2012-09-19):
引用 网友B:
结果发现要精确调压很不容易,旋钮稍稍动一点,电压就跑很多,------------自己改裝加个微调。
楼上小弟你 ...

为什么呀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呀?

楼上小弟你小心被刪。----------------因為看到您很多都是閒聊並非技朮性回复,這里不允許太多閒聊式的回复,看你還有些實力應該多做技朮性回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小弟你小心被刪。----------------因為看到您很多都是閒聊並非技朮性回复,這里不允許太多閒聊式的回 ...

这样呀,多谢老兄提醒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