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能够感知红外光线,可以由FPGA处理图像的图像传感器

楼主(2010-10-03):
最近参加学校的一个比赛,需要一个能够感知红外线的图像传感器,需要用FPGA处理,获取红外光点的坐标。我看很多人用OV7620做一般的图像传感器,我不知道OV7620加一个红外滤波片滤去可见光后,能不能感应红外线?希望有人能够推荐我一个这样的摄像头:(1)能够感知红外光;(2)能够用FPGA处理,较多人使用的(因为我希望能够获得比较多的使用资料,参加比赛用,学习时间比较短);(3)像素没有太大要求,每秒帧数在30左右即可。谢谢

网友:
获取红外光不能用彩色CMOS/CCD摄像头,必须用黑白的(彩色的已经加了滤光片了,对红外的响应很差,
另外,处理彩色数据也不如处理黑白数据方便)。

我以前另外一个项目也是这个需求,用的是MT9M001,是130万象素的黑白CMOS,和FPGA接口是不错的,不像
CCD那么麻烦,加红外滤光片后效果不错。时序做得好的话,可以到30fps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图像传感器的光谱响应图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你的解答。
但我不知道在哪里能够购买到黑白CMOS的模块(特别是MT9M001),我查到了一些彩色CMOS的模块,还有一些黑白CMOS的模块的输出接口是AV接口。还有一些就是单纯的一片CMOS图像传感器(MT9M001我没找到模块),需要自己焊接,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一个模块来。希望能够提供一个购买渠道,谢谢。

楼主:
我查了一些资料,说CMOS在近红外光谱的响应不如CCD好,但CCD用FPGA处理比较麻烦,矛盾哎

网友:
这个是镁光的一个CMOS(带全局电子快门的传感器)的光谱响应曲线

网友:
基本上950nm以上的波段就没戏了(800-950已经算是红外了)

网友(2011-10-19):
回复 网友A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您好 请问下你以前使用过mt9m001么?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,用stm32f103能控制mt9m001的时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