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240能接收5v信号吗

楼主(2010-10-03):
要用到cpld,但发现输入信号接光耦输出信号,是5v的,不想用max7000,贵而且不好买,想用max240,但发现是3.3v供电,不能直接连接,不知道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解决

网友:
http://www.altera.com.cn/products/devices/cpld/max2/overview/mx2-q_and_a.html

楼主:
楼上的文档说max240无法接收5v信号,能用其他什么方法接收吗

网友:
最简单的就是串电阻了哦!这个好办1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最简单的就是串电阻了哦!这个好办1
是max240和光耦输出之间窜电阻吗,这样不会影响光耦的输出信号?
现在我想到的是光耦输出经过用门电路分压给cpld或者是用能耐压5v的3.3v门电路转换

网友:
不能光串电阻,得加钳位二极管;或者用内置钳位二极管的EPM1270/EPM2210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能光串电阻,得加钳位二极管;或者用内置钳位二极管的epm1270/epm2210。
240内部资源够了,应用EPM1270/EPM2210有点浪费了
是用4148接3.3v钳位输入至max240吗

网友:
可以绝对没有问题!我连电阻都没有加,CPLD和51一值都没问题。
如果不放心加个电阻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51应该不是平凡的访问cpld吧
板子画了一部分想到这个,怕烧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