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E0V0属于AT指令集吗?TC35

楼主(2010-10-03):
ATE0V0是AT指令吗?
在单片机控制TC35时遇到的,据说是TC35的初始化命令,
怎么查了半天西门子的官方AT集也找不到啊?

还有
ATE0V0+CMGF=1+CNMI=2,1
ATE0V0^SSMSS=1+CNMI=2,1
... ...

网友(2010-12-03)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,后来看明白了,ATE0V0其实是两个命令ATE0和ATV0的缩写
ATE:设置TC35是否开启echo模式;ATV:设置TC35的行控制符。

网友:
at指令集,如果做过modem编程的话,应该很熟悉。基本格式如下:
AT[命令动词][参数]
其中at是命令行的前缀,用来通知设备准备执行命令,命令动词通常是一个字母,后来扩展的指令集增加了很多符号作为动词,参数就是动词的参数了。
在一个命令行中可以有0个或多个命令,即使有多个命令,也只允许一个at。如果没有动词,设备通常只返回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