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笔记本电脑原硬盘数据复制到新硬盘上?谢谢!

楼主(2010-10-03):
如题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!这个也可以GHOST呀。

网友:
除了ghost整盘复制,想不出还有更快的方法,而且是连C盘一起复制

楼主:
笔记本好像不能同时挂两个硬盘复制数据呀?我看那根线只能挂一个硬盘。

网友:
除了装系统外,最好别用Ghost,容易出问题的。印象中坏道也会一起复制的。

网友:
可以用USB转SATA线,挂在电脑上拷数据

网友:
ghost可以对移动硬盘操作,印象中复制的是数据不包括坏道吧

楼主:
谢谢各位!

根据6楼wajlh的建议,先买一个需要的串口硬盘,再买一根USB转硬盘串口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GHOST 盘对盘

网友:
TrueImage比Ghost 好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