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了RTT 0.30版 编译报错

楼主(2010-10-04):
下载的是RTT0.30,在下面的链接下载的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882856&bbs_page_no=30&bbs_id=9999
其中WIN32目录下的工程文件时VC2003的,我转换到VC6下,再编译,报错找不到很多头文件
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server\driver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river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mous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server\mouse.h(17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anel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server\panel.h(1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serve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server\server.c(15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topwi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server\panel.h(1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applicatio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application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iren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dirent.c(1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diren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mai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main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SDL/SDL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mb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mb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misc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misc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mq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mq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mute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mutex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sem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sem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thread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thread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time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n32\timer.c(2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SDL/SDL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about_vie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about_view.c(15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_theme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box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butto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button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check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checkbox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containe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container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widgets/toplevel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filelist_vie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filelist_view.c(15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_objec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icon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iconbox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label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label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list_vie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list_view.c(15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_theme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rogressba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progressbar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radio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radiobox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slide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slider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staticlin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staticline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text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textbox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titl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title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widgets/title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toplevel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toplevel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_system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vie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view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widge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widget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widgets/widge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windo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window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workbench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widgets\workbench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_system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asc12fon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asc12font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fon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asc16fon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asc16font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fon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colo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color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color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c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dc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c_buffe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dc_buffer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c_h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dc_hw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filer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filerw.c(15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filerw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fon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font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fon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font_hz_bmp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font_hz_bmp.c(2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font_hz_fil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font_hz_file.c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hz12fon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hz12font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fon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hz16fon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hz16font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fon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imag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image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image_hdc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image_hdc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image_jpg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image_jpg.c(6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thread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image_png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/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image_xpm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image_xpm.c(17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filerw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regio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region.c(1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egion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rtgui_objec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rtgui_object.c(15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_object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rtgui_system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rtgui_system.c(15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rtgui_them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rtgui_theme.c(15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erro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gccrd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ge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mem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pread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read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rio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rtra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rutil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se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trans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vcrd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wio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writ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wtra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pngwutil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rtgui\common\libpng\png.h(398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zlib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fnvie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listvie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panel_singl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panel_single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animatio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_animation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button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check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dc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image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label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mywidge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progressba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radio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slider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textbox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.h(4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view_window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view_window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demo_workbench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demo_workbench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rtgui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mywidget.c
D:\RT_Thread_GUI\rt-thread_gui_0.30\rt-thread_gui\examples\gui\mywidget.c(1) : fatal error C1083: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: 'rtgui/dc.h'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Error executing cl.exe.

rtgui.exe - 92 error(s), 0 warning(s)
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not found
$(InputName)

看起来是RTGUI的路径没有放对?但是我没有改过,请FFXZ大侠指点

楼主:
BTY

目录我都没有改。只是把VC2003的vcproj和sln文件,转换成了VC6的dsp和dsw文件

楼主:
下载了VS2003,DEBUG模式时编译通过了,能运行;但RELEASE模式编译也报C1083的错误,和VC6一样,找不到一堆头文件。FFXZ大侠能否做个VC6下的工程呢?谢谢

网友:
应该是目录包含路径没设置,你可以根据VC2003的情况设置下。

另外这个主要用于调试,辅助开发,release版本没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