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教:multisim中是用同一片LM324中的运放与不同片中的运放为啥会产生不同输出

楼主(2010-10-04):
如图,U1A,U2A,分别从两片LM324中取得。结果反相器得到的电压变低了。如果第二个用U1B就没这问题,输出-6V。请问这是为什么? (原文件名:Untitled.jpg)

楼主:
删帖吧,我自己搞错了。

楼主:
不过如果有大大偶尔看到的话,我还想多问个问题,这个电路用在ADC0809的输入端,为什么要这么用?为什么要跟随器?

网友:
相信你已经意识到,第二个运放没电源……

加跟随器是因为ADC0809的输入阻抗很低,只有2.5k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删帖吧,我自己搞错了。

留着吧,不用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