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1100在不同频段的通信

楼主(2010-10-04):
小弟最近将CC100在433MHz频段下的通信做成功了,但是为什么在868MHz和915MHz却怎么都不能通信呢?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吧!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,拜托各位给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!!!

网友:
噢?你用的什么处理器啊?我也正在做CC1100无线通信,可以交流交流嘛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用的是LPC2214,今天晚上又弄了一晚上还是不行,头都大了...

网友:
硬件电路的外围天线阻抗不匹配?
也有可能是积存器参数没有设定好?

欢迎到我的论坛
http://c8051f-stm32f.5d6d.com

网友:
我调试cc1100E,433死活不行,后来才想起来cc1100E频段根本没433,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小弟最近将cc100在433mhz频段下的通信做成功了,但是为什么在868mhz和915mhz却怎么都不能通信呢?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吧!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,拜托各位给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!!!

看看数据手册,在不同频段的时候,外围的电容电感值要换的,不换肯定不行,另天线也要换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各位仁兄的关注,我就是因为没换天线...

网友(2011-08-02):
首先不同的频段外围电路不一样,Ti的cc1100文档里面有电路图。而且程序中的寄存器配置也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