备份文件夹GHOST里有两个不同时间备份文件,一个是C_BAK.GHO; 一个是C_BAK001.GHS,怎么

楼主(2010-10-04):
今天文件备份 ,在文件夹GHOST里面有两个不同时间的备份文件,一个是C_BAK.GHO有4.19G; 第二个是C_BAK001.GHS有2.71G,

C_BAK001.GHS是今天增加的,以前没有,怎么回事呢?这个可以删除吗?

由于后一次的备份文件比第一次还小些,我不敢删去,怕系统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你电脑装了一键恢复的软件,这是GHOST的映像文件,可以把老的删了,留新的。

楼主:
楼上,日期较新的容量还小,较新的容量应该更大,我怎么敢删?也不知道哪个有用,

按理说我再次备份时,它应该覆盖以前的文件。

网友:
都不能删,是分割成两个文件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!差点误了大事。

网友:
LZ 的盘是FAT32格式

网友:
ghost文件大于4G就分割成几个文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