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我想要ov7670摄像头采集的320x240的RGB555和RGB565的图片,谁能发给我,邮箱 :wangle

楼主(2010-10-04):
如题,小弟新手,希望大家多帮助。

网友:
我的帖里有,自己找

楼主:
wangguangfu大哥,我找到了555的,在你的帖子里,你能不能给我发几个565的图片啊,谢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BMP图片有565么 ?

楼主:
嗯。。。。我也不清楚。。。。。。就是看ov7670上面的0x40寄存器的设置,好像是可以输出RGB565的。。。。我设置的输出555的,但是结果图片是花斑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很郁闷啊,等下我把寄存器的设置贴上来你看看,我不知道怎么把图片贴上来。

楼主:
wangguangfu大哥,我是参照你的7660程序改的,会不会是时序的问题。。。。

楼主:
{0x3a, 0x04},
        {0x40, 0x10},
        {0x12, 0x14},
        {0x32, 0x80},
        {0x17, 0x16},
        {0x18, 0x04},
        {0x19, 0x02},
        {0x1a, 0x7b},//0x7a,
        {0x03, 0x06},//0x0a,
        {0x0c, 0x04},
        {0x3e, 0x19},
        {0x70, 0xBa},
        {0x71, 0x35},
        {0x72, 0x11},
        {0x73, 0xf1},
        {0xa2, 0x02},
        {0x7a, 0x20},
        {0x7b, 0x1c},
        {0x7c, 0x28},
        {0x7d, 0x3c},
        {0x7e, 0x55},
        {0x7f, 0x68},
        {0x80, 0x76},
        {0x81, 0x80},
        {0x82, 0x88},
        {0x83, 0x8f},
        {0x84, 0x96},
        {0x85, 0xa3},
        {0x86, 0xaf},
        {0x87, 0xc4},
        {0x88, 0xd7},
        {0x89, 0xe8},
        {0x13, 0xe0},
        {0x00, 0x00},
        {0x10, 0x00},
        {0x0d, 0x40},
        {0x14, 0x28},//0x38, limit the max gain
        {0xa5, 0x05},
        {0xab, 0x07},
        {0x24, 0x65},
        {0x25, 0x33},
        {0x26, 0xe3},
        {0x9f, 0x78},
        {0xa0, 0x68},
        {0xa1, 0x03},//0x0b,
        {0xa6, 0xdf},//0xd8,
        {0xa7, 0xdf},//0xd8,
        {0xa8, 0xf0},
        {0xa9, 0x90},
        {0xaa, 0x94},
        {0x13, 0xe5},
        {0x0e, 0x61},
        {0x0f, 0x4b},
        {0x16, 0x02},
        {0x1e, 0x37},//0x07,
        {0x21, 0x02},
        {0x22, 0x91},
        {0x29, 0x07},
        {0x33, 0x0b},
        {0x35, 0x0b},
        {0x37, 0x1d},
        {0x38, 0x71},
        {0x39, 0x2a},
        {0x3c, 0x78},
        {0x4d, 0x40},
        {0x4e, 0x20},
        {0x69, 0x00},
        {0x6b, 0x4a},
        {0x74, 0x19},
        {0x8d, 0x4f},
        {0x8e, 0x00},
        {0x8f, 0x00},
        {0x90, 0x00},
        {0x91, 0x00},
        {0x92, 0x00},//0x19,//0x66
        {0x96, 0x00},
        {0x9a, 0x80},
        {0xb0, 0x84},
        {0xb1, 0x0c},
        {0xb2, 0x0e},
        {0xb3, 0x82},
        {0xb8, 0x0a},
        {0x43, 0x14},
        {0x44, 0xf0},
        {0x45, 0x34},
        {0x46, 0x58},
        {0x47, 0x28},
        {0x48, 0x3a},
        {0x59, 0x88},
        {0x5a, 0x88},
        {0x5b, 0x44},
        {0x5c, 0x67},
        {0x5d, 0x49},
        {0x5e, 0x0e},
        {0x64, 0x04},
        {0x65, 0x20},
        {0x66, 0x05},
        {0x94, 0x04},
        {0x95, 0x08},
        {0x6c, 0x0a},
        {0x6d, 0x55},
        {0x6e, 0x11},
        {0x6f, 0x9f},//0x9e for advance AWB
        {0x6a, 0x40},
        {0x01, 0x40},
        {0x02, 0x40},
        {0x13, 0xe7},
        {0x4f, 0x80},
        {0x50, 0x80},
        {0x51, 0x00},
        {0x52, 0x22},
        {0x53, 0x5e},
        {0x54, 0x80},
        {0x58, 0x9e},
        {0x41, 0x08},
        {0x3f, 0x00},
        {0x75, 0x05},
        {0x76, 0xe1},
        {0x4c, 0x00},
        {0x77, 0x01},
        {0x3d, 0xc2},        //0xc0,
        {0x4b, 0x09},
        {0xc9, 0x60},
        {0x41, 0x38},
        {0x56, 0x45},//0x40,  change according to Jim's request
        {0x34, 0x11},
        {0x3b, 0x02},//0x00,//0x02,
        {0xa4, 0x89},//0x88,
        {0x96, 0x00},
        {0x97, 0x30},
        {0x98, 0x20},
        {0x99, 0x30},
        {0x9a, 0x84},
        {0x9b, 0x29},
        {0x9c, 0x03},
        {0x9d, 0x4c},
        {0x9e, 0x3f},
        {0x78, 0x04},
        {0x79, 0x01},
        {0xc8, 0xf0},
        {0x79, 0x0f},
        {0xc8, 0x00},
        {0x79, 0x10},
        {0xc8, 0x7e},
        {0x79, 0x0a},
        {0xc8, 0x80},
        {0x79, 0x0b},
        {0xc8, 0x01},
        {0x79, 0x0c},
        {0xc8, 0x0f},
        {0x79, 0x0d},
        {0xc8, 0x20},
        {0x79, 0x09},
        {0xc8, 0x80},
        {0x79, 0x02},
        {0xc8, 0xc0},
        {0x79, 0x03},
        {0xc8, 0x40},
        {0x79, 0x05},
        {0xc8, 0x30},
        {0x79, 0x26},
        {0x3b, 0xc2}
/*   { 0x01 , 0x00 },//COM1
     { 0x02 , 0x00 },//COM1
     { 0x03 , 0x00 },//COM1
     { 0x04 , 0x00 },//COM1
     { 0x09 , 0x03 },//COM2
     { 0x10 , 0x40 },//
     { 0x0C , 0x04 },//COM3 0x42=MSB LSB swap
     { 0x0F , 0xCB },//COM6
     { 0x11 , 0x04 },//CLKRC  2M PCLK
     { 0x12 , 0x14 }, //COM7  QVGA RGB
     { 0x13 , 0x8f }, //COM8
     { 0x14 , 0x4a },//COM9
     { 0x15 , 0x20 }, //COM10  PCLK reverse
     { 0x24 , 0x30 }, //AEW
     { 0x25 , 0x85 }, //AEB
     { 0x37 , 0x00 }, //
     { 0x3D , 0x00 }, //
     { 0x40 , 0xf0 }, //COM15  RGB565 out
     { 0x69 , 0x50 }, //HV
     { 0x27 , 0x95 }, //HV
     { 0x28 , 0xe0 }, //HV
     { 0x41 , 0x20 }, //HV
     { 0x4F , 0x80 }, //HV
     { 0x50 , 0x86 }, //HV
     { 0x51 , 0x06 }, //HV
     { 0x52 , 0x20 }, //HV
     { 0x53 , 0x50 }, //HV
     { 0x54 , 0x70 }, //HV
     { 0x7C , 0x04 },
     { 0x7D , 0x07 },
     { 0x7E , 0x10 },
     { 0x7F , 0x28 },
     { 0x80 , 0x36 },
     { 0x81 , 0x44 },
     { 0x82 , 0x52 },
     { 0x83 , 0x60 },
     { 0x84 , 0x6C },
     { 0x85 , 0x78 },
     { 0x86 , 0x8C },
     { 0x87 , 0x9E },
     { 0x88 , 0xBB },
     { 0x89 , 0xD2 },
     { 0x8A , 0xE6 },
     { 0x6C , 0x40 },
     { 0x6D , 0x30 },
     { 0x6E , 0x4B },
     { 0x6F , 0x60 },
     { 0x70 , 0x70 },
     { 0x71 , 0x70 },
     { 0x72 , 0x70 },
     { 0x73 , 0x70 },
     { 0x74 , 0x60 },
     { 0x75 , 0x60 },
     { 0x76 , 0x50 },
     { 0x77 , 0x48 },
     { 0x78 , 0x3A },
     { 0x79 , 0x2E },
     { 0x7A , 0x28 },

楼主:
上面的寄存器设置是参考你的7670寄存器设置的

楼主:
嗯,怎么回事啊,说下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嗯,可以了。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嗯,可以了。呵呵

怎么样?怎么回事?我的是C通道不正常,P通道OK。
以前一直用P通道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加上很多寄存器的话就不行  不能正常工作  现在我就加了七八个寄存器,就可以工作了,输出555 565  YUV 都正常,你说的c p通道是什么。。。。。。其他寄存器我也搞不懂怎么回事。。。。在研究下再说。。。。

网友(2010-12-12):
就加了七八个寄存器??
既然好了,贴初始化代码啊

网友(2011-06-10):
回复 网友C:

求教:
   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您加的是哪几个寄存器,是怎么配置的?

网友:
同样碰到问题 帮顶

网友(2011-12-02):
帮顶,我也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