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SPI,74HC595驱动数码管(GCC和IAR)

楼主(2010-10-04):
模拟SPI,74HC595驱动数码管,用了GCC和IAR,IAR的位操作确实很方便,调试程序方便。此为模拟SPI。

以下为源程序:

(1)GCC:

//名称:模拟SPI,74HC595驱动数码管
//功能:74HC595驱动数码管
//机型:ATmega16    使用晶振7.3728M
//作者:RM QQ:731424304 百度空间:http://hi.baidu.com/change_ghost/home
//程序版本:V1.0
//维护记录:2010.10.4
//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学习,转载请保持源文件的完整性。
//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本人允许不得用于商业用途
//硬件接线:见电路图,程序用于ATmega16_Basic_V1.2开发板,具体接线请参考其电路图,网上可搜到
//595接线:
//PB4----------RCK
//PB5----------Ds
//PB6----------CLR
//PB7----------SCK

#include<avr/io.h>
#include<avr/delay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nsigned char gyadx[24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
          0XC6,0XA1,0X86,0X8E,0X89,0X8C,
          0XC7,0XA7,0X84,0X8B,0XAB,0x98};
//0~9,A~F;大写H,P,大写L,小写c,小写e,小写h,小写n,小写q,共阳码
unsigned char gyidx[24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,0X76,0X73,
          0X38,0X58,0X7B,0X74,0X54,0x67};
//0~9,A~F;大写H,P,大写L,小写c,小写e,小写h,小写n,小写q//共阴码

void delay_ms(uint ms)
{
while(--ms)
{ _delay_ms(1); }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nt dadiplay(uint data)//要传输的数据
{
PORTB=0XFF;
    DDRB=0XFF;                  //低四位上拉
uchar i;
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{
      if( (data&0X80) ==0X80 )//数据第八位为1为真,获取最高位数据
         PORTB|=0X20;//数据输入脚PB5=1
      else
   // PORTB&=~0X20;//数据输入脚PB5=0,这一句也可以
        PORTB&=0XDF;//数据输入脚PB5=0
   PORTB&=0X7F;//PB7 sck=0
        PORTB|=0X80;//PB7 sck=1上升沿
      data<<=1;
      }
   PORTB&=0XEF;
    PORTB|=0X10;              //595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,并在数码管上显示
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nt main()
{
   PORTD=0X00;
   DDRD=0XFF;
   uchar i;
   while(1)
   {
   for(i=0;i<24;i++)
      {
       dadiplay(gyadx);
    delay_ms(5000);
      }
   }

}

(2)IAR:

//名称:模拟SPI,74HC595驱动数码管
//功能:74HC595驱动数码管
//机型:ATmega16    使用晶振7.3728M
//作者:RM QQ:731424304 百度空间:http://hi.baidu.com/change_ghost/home
//程序版本:V1.0
//维护记录:2010.10.4
//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学习,转载请保持源文件的完整性。
//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本人允许不得用于商业用途
//硬件接线:见电路图,程序用于ATmega16_Basic_V1.2开发板,具体接线请参考其电路图,网上可搜到
//595接线:
//PB4----------RCK
//PB5----------Ds
//PB6----------CLR
//PB7----------SCK

#include<iom16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DAT PORTB_Bit5
#define SCK PORTB_Bit7
#define RCK PORTB_Bit4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nsigned char gyadx[24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
          0XC6,0XA1,0X86,0X8E,0X89,0X8C,
          0XC7,0XA7,0X84,0X8B,0XAB,0x98};
//0~9,A~F;大写H,P,大写L,小写c,小写e,小写h,小写n,小写q
unsigned char gyidx[24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,0X76,0X73,
          0X38,0X58,0X7B,0X74,0X54,0x67};
//0~9,A~F;大写H,P,大写L,小写c,小写e,小写h,小写n,小写q

void port_init(void)
{
    DDRA = 0XFF;
    PORTA = 0X00;
    DDRB = 0XFF;
    PORTB = 0XFF;
    DDRC = 0XFF;
    PORTC = 0XFF;
    PORTD=0X7F;
    DDRD=0XFF;
}

void devices_init(void)
{
    port_init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数码管驱动程序 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dadiplay(uint data)//要传输的数据
{
#define DAT PORTB_Bit5
#define SCK PORTB_Bit7
#define RCK PORTB_Bit4

      uchar j;
      for (j=0;j<8;j++)
     {
    // DAT = data & (0x80>>j);        //只可以这样送数据
             if( (data&0x80) ==0x80)//数据第八位为1为真,获取最高位数据
         DAT=1;//miso=1 数据输入脚PB5
           else
   DAT=0;//miso=0   1101 1111
             SC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发生移位
             SCK = 1;
            data=data <<1;
}
       RCK = 0;
       RCK = 1; //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

}

void delay_ms(uint t)
{
    uint i,j;
    for(i=0;i<t;i++)
      for(j=0;j<1140;j++)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devices_init();
   uchar i;
   while(1)
   {
   for(i=0;i<24;i++)
      {
       dadiplay(gyadx);
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}
   }
}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SPI,74HC595驱动数码管(GCC和IAR)

//名称:SPI,74HC595驱动数码管
//功能:74HC595驱动数码管
//机型:ATmega16    使用晶振7.3728M
//作者:RM  QQ:731424304  百度空间:http://hi.baidu.com/change_ghost/home
//程序版本:V1.0
//维护记录:2010.10.5
//编译器:GCC for AVR
//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学习,转载请保持源文件的完整性。
//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本人允许不得用于商业用途
//硬件接线:见电路图,程序用于ATmega16_Basic_V1.2开发板,具体接线请参考其电路图,网上可搜到
//595接线:
//PB4----------RCK
//PB5----------Ds
//PB6----------CLR
//PB7----------SCK
#include<avr/io.h>
#include<avr/delay.h>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BIT(x)        (1<<(x))
#define NOP()        asm("nop")
#define WDR()         asm("wdr")
#define uchar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     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  unsigned long
#define schar    signed   char
#define sint    signed   int
#define slong   signed   long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ort_init(void)
{
        PORTA = 0x00;
        DDRA  = 0xFF;
        PORTB = 0x00;
        DDRB  = 0xFF;
        PORTC = 0x00;
        DDRC  = 0xFF;
        PORTD = 0x00;
        DDRD  = 0xFF;
}
void init_devices(void)
{
  port_init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gyadx[25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6,0XA1,0X86,0X8E,0X89,0X8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7,0XA7,0X84,0X8B,0XAB,0X98,0XC1};
//0~9,A~F;大写H,P,大写L,小写c,小写e,小写h,小写n,小写q,大写U     //共阳码
uchar gyidx[25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,0X76,0X73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8,0X58,0X7B,0X74,0X54,0x67,0X3E};
//0~9,A~F;大写H,P,大写L,小写c,小写e,小写h,小写n,小写q,大写U    //共阴码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PImasterInit(void)     //SPI初始化
{
  DDRB|=(1<<7)|(1<<5);       //设置SCK,MOSI为输出,其他为输入
  SPCR=(1<<6)|(1<<4)|(1<<1)|(1<<0);//使能SPI,主模式,Fck/128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 void SPIMasterTransmit(uchar TranData)
函数功能: SPI数据传输
参    数:
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PIMasterTransmit(unsigned char TranData)
{
  SPDR=Tran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放入SPI寄存器中
  while(!(SPSR&(1<<7)));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传输完毕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 void display(uchar i)
函数功能: 74HC595数据输出显示
参    数:
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display(unsigned char i)
{
   PORTB&=~(1<<4);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传输,595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
   SPIMasterTransmit(i);       //传输数据
   PORTB|=(1<<4);              //595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,并在数码管上显示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延时函数
int delay_ms(uint ms) //毫秒级
{
        while(--ms)
        {         _delay_ms(1);        }
}

int delay_us(uint us) //微妙级
{
        while(--us)
        {         _delay_us(1);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主函数
int main()
{
    init_devices();
    SPImasterInit();
    uchar i;
    PORTD=0X00;
    DDRD=0XFF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for(i=0;i<25;i++)
      {
          display(gyadx);
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}
    }
}

//名称:SPI,74HC595驱动数码管
//功能:74HC595驱动数码管
//机型:ATmega16    使用晶振7.3728M
//作者:RM  QQ:731424304  百度空间:http://hi.baidu.com/change_ghost/home
//程序版本:V1.0
//维护记录:2010.10.5
//编译器:IAR for AVR5.30
//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学习,转载请保持源文件的完整性。
//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本人允许不得用于商业用途
//硬件接线:见电路图,程序用于ATmega16_Basic_V1.2开发板,具体接线请参考其电路图,网上可搜到
//595接线:
//PB4----------RCK
//PB5----------Ds
//PB6----------CLR
//PB7----------SCK
#include<iom16.h>
//端口定义
#define DATA PORTB_Bit5
#define SCK  PORTB_Bit7
#define RCK  PORTB_Bit4
#define CLR  PORTB_Bit6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#define BIT(x)        (1<<(x))
#define NOP()        asm("nop")
#define WDR()         asm("wdr")
#define uchar    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     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  unsigned long
#define schar    signed   char
#define sint    signed   int
#define slong   signed   long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port_init(void)
{
        PORTA = 0x00;
        DDRA  = 0xFF;
        PORTB = 0x00;
        DDRB  = 0xFF;
        PORTC = 0x00;
        DDRC  = 0xFF;
        PORTD = 0x00;
        DDRD  = 0xFF;
}
void init_devices(void)
{
  port_init()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char gyadx[25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6,0XA1,0X86,0X8E,0X89,0X8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7,0XA7,0X84,0X8B,0XAB,0X98,0XC1};
//0~9,A~F;大写H,P,大写L,小写c,小写e,小写h,小写n,小写q,大写U共阳码
uchar gyidx[25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,0X76,0X73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8,0X58,0X7B,0X74,0X54,0x67,0X3E};
//0~9,A~F;大写H,P,大写L,小写c,小写e,小写h,小写n,小写q,大写U//共阴码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PImasterInit(void)     //SPI初始化
{
  DDRB|=(1<<7)|(1<<5);       //设置SCK,MOSI为输出,其他为输入
  SPCR=(1<<6)|(1<<4)|(1<<1)|(1<<0);//使能SPI,主模式,Fck/128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函数名称: void SPIMasterTransmit(uchar TranData)
函数功能: SPI数据传输
参    数:
返 回 值: 无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PIMasterTransmit(unsigned char TranData)
{
  SPDR=Tran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放入SPI寄存器中
  while(!(SPSR&(1<<7)));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传输完毕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函数名称: void display(uchar i)
函数功能: 74HC595数据输出显示
参    数:
返 回 值: 无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i)
{
   PORTB&=~(1<<4);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传输,595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
   SPIMasterTransmit(i);       //传输数据
   PORTB|=(1<<4);              //595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,并在数码管上显示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非精确定时
int delay_ms(uint t)
{
    uint i,j;
    for(i=0;i<t;i++)
      for(j=0;j<1140;j++);
}
int main()
{
    init_devices();
    SPImasterInit();
    uchar i;
    PORTD=0X00;
    DDRD=0XFF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for(i=0;i<25;i++)
      {
          display(gyadx);
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}
    }
}

网友(2011-07-20):
回复 网友A:

有个疑问,1楼的第一个用SPI实现的程序,烧到开发板上8个数码管全都只显示8,只有当我把void port_init(void) 端口初始化中的B口改成PORTB=0xff后,才正常依次显示,个人感觉后面对PORTB重新赋的值才是真正有显示功能的,而这种初始化没多大实际用处,但这里为什么就这么关键呢?
求大侠们指点小弟O(∩_∩)O~

网友(2012-09-25):
有个疑问

because the posted code is 1) essentially wrong; and 2) not portable.

网友:
here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use on multiple mcus / compilers, with minimal changes - mostly device-specific header files.

hc595.h

#ifndef __HC595_H
#define __HC595_H

//hardware configuration
#define HC595_PORT                PORTB                //hc595's port
#define HC595_DDR                DDRB                //hc595's ddr
#define HC595_SCK                (1<<1)                //serial clock
#define HC595_MOSI                (1<<2)                //master out, slave in
#define HC595_RCK                (1<<7)                //rck to transfer data to output registers
//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

void hc595_init(void);

unsigned char hc595_write(unsigned char data_byte);

#endif //hc595_h

hc595.c

//#include <regx51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e use c51
#include <avr/io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e use avr
#include "gpio.h"
#include "hc595.h"

void hc595_init(void) {
        IO_CLR(HC595_PORT, HC595_SCK | HC595_MOSI | HC595_RCK);                //clear hc595 pins
        IO_OUT(HC595_DDR, HC595_SCK | HC595_MOSI | HC595_RCK);                //hc595 pins as output
}

unsigned char hc595_write(unsigned char data_byte)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mask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highest bit first

        //IO_SET(HC595_PORT, HC595_RCK);                //force a high->low transition on the latch
        IO_CLR(HC595_PORT, HC595_RCK);                //clear rck / sck
        do {
                IO_CLR(HC595_PORT, HC595_SCK);        //clear the clock
                if (mask & data_byte) IO_SET(HC595_PORT, HC595_MOSI);
                else IO_CLR(HC595_PORT, HC595_MOSI);
                IO_SET(HC595_PORT, HC595_SCK);        //strobe out the data
                mask = mask >>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hift to the next bit
        } while (mask);
        IO_CLR(HC595_PORT, HC595_SCK);                //sck cleared
        IO_SET(HC595_PORT, HC595_RCK);                //stroke out data

        return 0;
}

application code / example:
/*
*/

#include <avr/io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e use gcc-avr
#include "gpio.h"
#include "hc595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e use hc595

//hardware configuration
//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

void mcu_init(void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set the mcu
}

int main(void)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mp variable

        mcu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set the mcu
        hc595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set hc595

        while(1) {
                hc595_write(i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i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}

so all you need to do in your code is to include "hc595.h", and "hc595.c" and then you can call hc595_write() to send data.

网友:
as presented, the code can initialize and write data to 1 hc595.

you can easily modify the code so you can hang multiple hc595s off the same bus and write to multiple of them.

网友(2013-12-30):
留个记号备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