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PC2131 定时器0 中断无法打开的求助!

楼主(2010-10-04):
程序  完全按照ZLG   书上写的!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ÓÑ´ïµç×Ó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÷ÕߣºÀîºêÔ´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¼üÅ̳ÌÐò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config.h"

#define BEEP 1<<7

void __irq IRQ_Timer0(void)
{
        if ((IO0SET & BEEP)  == 0)          IO0SET = BEE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&sup1;&Oslash;±&Otilde;BEEP
        else        IO0CLR =BEEP;
        T0IR       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&Ccedil;&aring;&sup3;&yacute;&Ouml;&ETH;&para;&Iuml;±ê&Ouml;&frac34;
        VICVectAddr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&Iacute;¨&Ouml;&ordf;VIC&Ouml;&ETH;&para;&Iuml;&acute;&brvbar;&Agrave;í&frac12;á&Ecirc;&oslash;
}

int main (void)
{

    PINSEL0=0x00000000;
        IRQEnable();
        /* &para;¨&Ecirc;±&AElig;÷0&sup3;&otilde;&Ecirc;&frac14;&raquo;&macr; */
        T0TC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&para;¨&Ecirc;±&AElig;÷&Eacute;è&Ouml;&Atilde;&Icirc;&ordf;0
        T0PR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&Ecirc;±&Ouml;&Oacute;&sup2;&raquo;·&Ouml;&AElig;µ
        T0MCR  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&Eacute;è&Ouml;&Atilde;T0MR0&AElig;&yen;&Aring;&auml;&ordm;ó&cedil;&acute;&Icirc;&raquo;T0TC&pound;&not;&sup2;&cent;&sup2;ú&Eacute;ú&Ouml;&ETH;&para;&Iuml;±ê&Ouml;&frac34;        T0MR0   = Fpclk /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.5&Atilde;&euml;&Ouml;&Oacute;&para;¨&Ecirc;±
        T0TCR  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&AElig;&ocirc;&para;&macr;&para;¨&Ecirc;±&AElig;÷

    //&Eacute;è&Ouml;&Atilde;&para;¨&Ecirc;±&AElig;÷0&Ouml;&Otilde;&para;&Euml;IRQ
    VICIntSelect=0x00;        //&Eacute;è&Ouml;&Atilde;&Icirc;&ordf;IRQ&Ouml;&ETH;&para;&Iuml;
    VICVectCntl0=0x20|0x04;//&Oacute;&Aring;&Iuml;&Egrave;&frac14;&para;×&icirc;&cedil;&szlig;
    VICVectAddr0=(uint32)IRQ_Timer0;//&Ouml;&Otilde;&para;&Euml;·&thorn;&Icirc;&ntilde;µ&Oslash;&Ouml;·
    VICIntEnable=1<<0x04;//&Ecirc;±&Auml;&Uuml;&para;¨&Ecirc;±&AElig;÷0&Ouml;&ETH;&para;&Iuml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}

}

网友:
看看启动文件 周立功启动文件版本挺多的

IRQDisable

IRQEnable

FIQDisable

FIQEnable

看看启动文件里是不是定义了这个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!  但是莫名其妙
程序没动过  只是重新下载了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