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春风兄请进】电源调压完成后,就自动中转到检测显示实际输出电压,可否通过软件加入电

楼主(2010-10-05):
比如我们设定电压为10.00V,设定完成后,显示9.98v,此时是否可以通过软件自动修正DA值,来使输出电压更为准确?

------以现在良好的输出精度,其实这个功能没有实际意义,只是想要讨论一下,多学点东西

我的春风电源5v、12v、24v、30v输出偏差都在2mv以内。

网友:
2毫伏,从前面的分析可知,在校准时的每一步是7毫伏,那么也就是12位DA 的精度只能这样了,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是困难的
但是如果只是消除视觉上的不爽,倒是可以,人为加补偿,但是实际还是差2毫伏的

网友:
不过,那2个3M的电阻取不同的阻值能把误差减小,我用了2M的,校准时能在100毫伏附近,但是到实际使用时又变成102.X毫伏了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校准想法是不错,动态的检测采集到的电压来校正,不过你能保证你设置的10.00V就是精确吗?所以校准必须以万用表读数为基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2毫伏,从前面的分析可知,在校准时的每一步是7毫伏,那么也就是12位da 的精度只能这样了,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是困难的
但是如果只是消除视觉上的不爽,倒是可以,人为加补偿,但是实际还是差2毫伏的

我的意思是要来个闭环控制,精确控制输出电压,而不是视觉问题;比如设定输出10.00v,实际输出10.98v,软件可以自动增加DA值,提高输出电压,使之稳定在10.00v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2毫伏,从前面的分析可知,在校准时的每一步是7毫伏,那么也就是12位da 的精度只能这样了,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是困难的
但是如果只是消除视觉上的不爽,倒是可以,人为加补偿,但是实际还是差2毫伏的
我的意思是要来个闭环控制,精确控制输出电压,而不是视觉问题;比如设定输出10.00v,实际输出10.98v,软件可以自动增加da值,提高输出电压,使之稳定在10.00v。

实际输出10.98V,那CPU怎么知道是10.98V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2毫伏,从前面的分析可知,在校准时的每一步是7毫伏,那么也就是12位da 的精度只能这样了,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是困难的
但是如果只是消除视觉上的不爽,倒是可以,人为加补偿,但是实际还是差2毫伏的
我的意思是要来个闭环控制,精确控制输出电压,而不是视觉问题;比如设定输出10.00v,实际输出10.98v,软件可以自动增加da值,提高输出电压,使之稳定在10.00v。
实际输出10.98v,那cpu怎么知道是10.98v呢?

控制输出时,CPU输出的D/A控制值,是根据校正值计算得来的;当电压设定完毕,系统显示的电压值则是A/D采样得到的,既然能LED够显示当时的输出电压值,CPU当然是已经知道了的。

CPU 根据A/D采样值获得输出电压数据,并将数据送到显示板显示的,是不是?好像是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控制输出时,CPU输出的D/A控制值,是根据校正值计算得来的;当电压设定完毕,系统显示的电压值则是A/D采样得到的,既然能LED够显示当时的输出电压值,CPU当然是已经知道了的。

CPU 根据A/D采样值获得输出电压数据,并将数据送到显示板显示的,是不是?好像是呢

如果要修正显示,那就一定要AD一定要精度高,现在情况是AD采集的精度和DA设定值差不多的。

网友:
我都用2M的电阻,不过有个诡异的现象,就是在实验阶段随便搭的电阻能正常工作,然后套上热缩管弄服帖后,却不正常了,表现为输出一直缓慢的往上增大,换了好几批电阻(是用2个1M电阻串的),终于搞定,不明白到底是啥原因

楼主:
热缩管是导电的?

网友:
热缩管怎么会导电?
新发现,我的电源刚开机马上加入负载,显示电流和表显示的有2毫安左右的误差,大概经过7分钟的样子,显示就和表一样了
就好像这个电源也需要预热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热缩管怎么会导电?
新发现,我的电源刚开机马上加入负载,显示电流和表显示的有2毫安左右的误差,大概经过7分钟的样子,显示就和表一样了
就好像这个电源也需要预热一样

刚开机时显示电流比实测电流小2mA ? 热机后有好了?如果这样,是不是说明春风的0924版程序的电流显示在热机的情况下是准确的?

网友:
上几个图说明下

网友:
只有200毫安档,下个就是20安档,3位半的表,看不精准了

楼主:
楼上的意思是电源热机以后,显示电流基本正确的?

网友:
是这意思,你估是什么问题?会不会跟2.5V的基准有关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这意思,你估是什么问题?会不会跟2.5v的基准有关呢?

我这几天琢磨外壳,搞定后烧回春风的0924版的程序,热机试试。

空想一下:芯片用于AD的基准最可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