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槽型光电开关外围电路的资料。

楼主(2010-10-05):
想用槽型光电开关与单片机中断制作一个计数器,可不知槽型开关的外围电路是什么样的,网上查了点这方面的资料,有的电路没有把元器件的参数标出,希望各位高人能给点这方面的具体提示。谢谢!

网友:
就是普通光耦,如果5V供电,就把发光端串联1K电阻,接收端上拉1K电阻后经过74HC14整形或者驱动三极管给中断引脚就行。

参考这个电路看下:http://image.baidu.com/i?ct=503316480&z=0&tn=baiduimagedetail&word=%B9%E2%F1%EE&in=18112&cl=2&lm=-1&pn=283&rn=1&di=6180113295&ln=1&fr=&ic=0&s=&se=&sme=0&tab=&width=&height=&face=0&fb=0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先谢了……

网友(2014-09-05):
帖子中断了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