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mega16控制电机问题

楼主(2010-10-05):
各位,最近在用mega16控制电机时出现问题。本来是用一定占空比的PWM控制电机转速,刚开始电机还正常转到,一段时间后电机转速明显加快,测量单片机电压,发现VCC已经达到5.5v左右。在经过一会,程序跑飞。
      请问各位高手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隔离电源了吗?先把电源隔离开来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隔离电源了吗?先把电源隔离开来试试

对,先把电源隔离;

另外,把电机放得离单片机和电源距离远一些看看会不会好?

PWM最好也弄个高速光耦隔离一下。

楼主:
谢谢 。那我先试一下。

楼主:
还是不行啊!请哪位高手在说详细点,究竟如何隔离?是隔离信号线还是逻辑控制线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隔离电源了吗?先把电源隔离开来试试

先隔离电源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楼主:
电源隔离了。 单片机和l298是单独供电,它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那两个逻辑控制和PWM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