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505如何写时间程序

楼主(2010-10-05):
手头有一个PIC16F505,想用他给电器做个定时关机的电源转接盒,这个单片机好像没有定时器中断,如何写一个定时关机的程序,请高手指示个思路,先谢了

网友:
rather than guessing, why don't you read the datasheet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rather than guessing, why don't you read the datasheet?

He is a lazy bone

网友:
查询定时器呗,或者用延时也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