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利尔达CC430F5137例程去除看门狗后,程序运行死机。

楼主(2010-10-05):
我将利尔达提供的例程作了以下修改:
1、将一个模块作为接收,另一个模块作为发送。
2、发送模块部分可以正常的发送数据,并且进入的低功耗,由外部中断引脚唤醒。接收模块部分加入了UART程序,并将看门狗关闭,实现向电脑串口软件发送数据。
结果问题:接收模块在前一段时间内工作正常,串口发出来的数据也是正确的,可是过一段时间后,再也无法接收到数据,闪灯也不闪了,当我重新给接收模块断电再上电时,它又可以正常工作,一段时间后又死机。如此恶性循环。
如何让模块不死机,(不要加看门狗)。

楼主:
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呀?呵呵…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嗯,我到是想遇到楼主的问题,关键是俺的利尔达开发板现在连驱动都装不上,郁闷死了。。。型号就这款,请问楼主用的开发板是TI MCU DAY 那天送的吗?

网友(2010-11-06):
小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你看看你死机的时候RF1ASTAT0W是不是6F29?有问题联系哈~

网友:
利尔达承诺送的到现在也没看到,打电话光说给问问就是没有实质行动,太失望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真不好意思,我不知道这个板子的来源,是我头头拿给我的,呵呵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小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你看看你死机的时候rf1astat0w是不是6f29?有问题联系哈~

你好,那RF1ASTAT0W读出来是4F29,就死在那里了,我外加一个看门狗,虽然可以工作,但总是不放心,非常谢谢你!要是可以不加看门狗解决就更好了!

楼主(2010-12-20):
程序问题已经解决,原因:
1、CC430F5137在接收数据的过程中,出现频率偏移,(开一个定时器,每隔一定的时间给它重新设置一下接收模式)
2、TI官方提供的例程代码中有while(……)等待标志位置位,由于某种原因,会出现程序死在while中,不断的等待接收标志置位,造成程序跳不出来。如下解决:
unsigned int aa=1000;
while((flag)&&(aa--)) ;//如果这里flag一定不等于0,那么就会在aa--到零,跳出死循环,程序不会跑死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对我的帮助!!感谢A MO 提供这个平台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