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era公司的MAX II系列CPLD的时钟问题

楼主(2010-10-05):
官方手册上说,始终最高可达300MHz,
•支持高达300 MHz的内部时钟频率
•性能加倍(和3.3-V MAX器件相比 )
但是我印象中,CPLD没有倍频功能啊,而且在手册上也没找到说明
不知道这说的300MHz是怎样达到的,难道要用300MHz的有源??有源100MHz了不起了吧....
请教各位了~~

网友:
那是IO速度吧

网友:
外部时钟源很多选择啊,比如另一个FPGA的输出,外部时钟芯片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