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刻蚀 - 2(喷淋式)

楼主(2010-10-05):
这个主题,还未实验,只是在我的脑海里面的构想,零部件都有了,只待实际验证:

1:有机玻璃箱,自己买有机玻璃板雕刻需要的尺寸,想做多大就做多大。
2:12V隔膜水泵,台湾的比较贵100多,国产的普兰迪几十元,淘宝上可以自己搜。
3:微喷系统,使用植物花草的喷淋系统,淘宝上也一堆,自己找。
4:过滤系统,养鱼的过滤网应该能行,不过没有试过。
5:加热系统,请参考 PCB 刻蚀 - 1(气泡式)的加热方式,加热器被我改动了,效果不错能达到60度。
6:参考连接,http://www.megauk.com/spray_etching_machines.php,E文的,可以看看图片以及动画,想象一下,很有帮助。

先把结构贴出来,有空再动手。

楼主:
喷淋的视频参考
http://www.megauk.com/video/rotaspray/video.htm

楼主:
雾化喷头

我选用的微喷头 (原文件名:微喷头.jpg)

喷淋的效果(原文件名:微喷头效果.jpg)

楼主:
普兰迪”牌12V直流微型隔膜水泵

国产泵 (原文件名:25W普兰迪自吸式隔膜泵.jpg)

“普兰迪”牌直流微型隔膜水泵综合了自吸泵与化工泵的优点,采用耐腐蚀的多种进口材料合成,具有自

吸功能、热保护、运转平稳、可以长时间连续空转、可以长时间连续负载运转,体积小、电流小、压力

大、噪音低、使用寿命长、设计精致、物美价廉等优点,具有耐油、耐热、耐酸、耐碱、耐腐蚀、耐化

学品等性能。泵体与电机分离,泵体内无机械部件、无磨损。

水泵自带释压溢流回路装置。接通电

体内的液体开始自动减压回流,水管内的压力不会增加,不会憋爆水管。

一、五大特点:

1、 压力大:可以达到5-6Kg(普通喷雾器的压力只有1-1.5Kg);

2、 耗电量小:只有1.6-2A。

3、寿命长:电机寿命在5年以上。

4、耐腐蚀:使用的大小膜片,由多种进口材料合成。具有耐油、耐热、耐酸、耐碱、耐腐蚀、耐化学品

等性能。

二、技术指标:

电压:12V     电流:1.5-2A左右       最大压力:0.6Mpa     平时压力:0.3-0.5 Mpa,

最大流量:  3.2L/分钟    外型尺寸:160X100X60mm     最大吸程2米,扬程可达20-40米高。     进出水口内径:6毫米

三、使用方法:

1、 水泵上有箭头的方向是出水口。

2、 电线不分正负极。

3、 水泵可以任意方向放置。

四、使用注意事项

1、不可以在水中浸泡。

2、压力调整螺丝不可以随意调整。出厂前,压力已经调整好,如果随意调整,容易调大回流的压力,容

易憋爆出水管。

3、进水口必须安装过滤装置,不能进入杂质。否则,容易堵塞水泵,造成压力降低乃至不出水。

四、常见故障及排除:

1、有电,水泵不转动。检查电机后面的电线是否脱落。

2、水泵转动,喷水,但是雾量小,压力降低。打开水泵,检查泵腔内是否有杂物堵塞。电机支架是否松动,拧紧螺丝。注意,进出水阀门不可以装反

3、水泵使用几年以后,压力降低喷雾量小。打开水泵,拧紧电机支架螺丝;将腔体内的小模片上下调换方向,或者更换小磨片。

五、使用范围:

广泛应用于通用工业设备、医药设备、化工设备、农业(草坪及花园)、旅游车辆、专用车辆、船舶、饮料、车辆清洗、地毯清洗、地面清洗、水净化及水处理设备。

1、生产农业使用的电动喷雾器,也可以手压喷雾器改装电动喷雾(在手压喷雾器上直接安装微型水泵,再配一块电瓶或手提灯即可)。

2、解决车辆、船舶、游艇、船艇等在使用中的饮食、洗簌、沐浴、厕所、冲洗的用水。
3、食品、饮料加工及处理等设备,实现流体食品的转移、分配、灌装等。
4、家庭供水。例如,节水卫生间、节水座便器、电动座便器、水管增压系统等。
5、太阳能工业。
6、水净化业。例如,净化设备、水处理设备、饮水机、纯水机等。 可为柔巾机、饮水机、可乐机、果汁机、洗碗机、消毒机、太阳能盆景、汽车玻璃冲洗等生产企业配套。
7、其他需液体转移、喷射乃至计量的设备和系统。例如,垃圾车、洒水车、地毯清洁设备、地面清洗设备、车辆清洗设备、道路施工设备、洗碗机、医药设备、化工设备、防化设备、消毒设备、冷却系统、增压系统等。

网友:
先置COOL,学习中。

楼主:
台湾泵

台湾的比较贵,我买来洗车哈 (原文件名:FL-3203自吸式隔膜泵.jpg)

技术参数】

电压      12V(9-14.4V

电流       4.5A

最大流量  5.0L(1.30GPM)

最大压力   100PSI(7.0BAR)

产品概述:
产品使用直流永磁电机驱动高压泵,体积小、重量轻、转矩大、压力高、性能稳定、安装方便;具有自吸功能,泵安装有压力自动开关;噪音低、耐酸、耐碱、耐腐蚀.

   本隔膜泵与普通隔膜泵以及国内知名水泵的对比,仅供参考不作其他任何依据:

1、一般普通隔膜泵:水压2-3公斤, 出水量每分钟3升 电流2安,重量一般在0.55-0.6公斤之间,(如普兰迪牌直流隔膜水泵)。

2、国内某知名水泵电流10安必须开启怠速工作,容易伤电池。

3、本产品为台湾隔膜泵,水压为7公斤(100PSI)出水量每分钟5升,电流为4.5安(不伤电池),重量为1.3公斤,真材实料。

本产品压力大,流量大,性能高,用途广,尤其适合做电动车载洗车器使用。

使用方法:

1、 水泵上正面方向右边一个是出水口。

2、 电线不分正负极。

3、 水泵可以任意方向放置。

使用注意事项:

1、不可以在水中浸泡。

2、压力调整螺丝不可以随意调整。出厂前,压力已经调整好,如果随意调整,容易调大回流的压力,容易憋爆出水管。

3、进水口必须安装过滤装置,不能进入杂质。否则,容易堵塞水泵,造成压力降低乃至不出水。

常见故障及排除:

1、有电,水泵不转动。检查电机后面的电线是否脱落。

2、水泵转动,喷水,但是雾量小,压力降低。打开水泵,检查泵腔内是否有杂物堵塞。电机支架是否松动,拧紧螺丝。注意,进出水阀门不可以装反。

3、水泵使用半年或一年以后,压力降低喷雾量小。打开水泵,拧紧电机支架螺丝;将腔体内的小模片上下调换方向,或者更换小磨片。

使用范围:

广泛应用于通用工业设备、医药设备、化工设备、农业(草坪及花园)、旅游车辆、专用车辆、船舶、饮料、车辆清洗、地毯清洗、地面清洗、水净化及水处理设备。

一、生产农业使用的电动喷雾器,也可以手压喷雾器改装电动喷雾(在手压喷雾器上直接安装微型水泵,再配一块电瓶或手提灯即可)。

二、解决车辆、船舶、游艇、船艇等在使用中的饮食、洗簌、沐浴、厕所、冲洗的用水。

三、食品、饮料加工及处理等设备,实现流体食品的转移、分配、灌装等。

四、.家庭供水。例如,节水卫生间、节水座便器、电动座便器、水管增压系统等。

五、太阳能工业。

六、水净化业。例如,净化设备、水处理设备、饮水机、纯水机等。 可为柔巾机、饮水机、可乐机、果汁机、洗碗机、消毒机、太阳能盆景、汽车玻璃冲洗等生产企业配套。

七、其他需液体转移、喷射乃至计量的设备和系统。例如,垃圾车、洒水车、地毯清洁设备、地面清洗设备、车辆清洗设备、道路施工设备、洗碗机、医药设备、化工设备、防化设备、消毒设备、冷却系统

楼主:
喷淋头子很便宜2元多,管子那就不提了。

结构构想:你想往A4的板子喷淋,那就布下网格状的喷淋头,布排密度那就看喷淋强度和喷淋头到PCB的距离,垂直布排好像比较好。
想洗双面板,那就两面安装喷淋头网格,一下就喷完了。完全排除机械运动的问题,只要过滤系统做得好,不要把喷头堵住了,那就问题不大。

想动手的朋友可以先试试看。祝好运!

谢谢啊莫的裤子!

网友:
过滤可以用净水器,配合棉滤芯,便宜

楼主:
玻璃胶忘了提,喷淋头可以拆开,有机玻璃板打孔直接装好喷淋头后,打上玻璃胶防止漏水,有机玻璃板的外面,再把喷淋头的座子接上,进行网状连接,最后接入隔膜泵,形成喷淋板。喷淋箱内部只有短喷头,简化缩小喷淋箱的所需空间。外部连接喷淋管路方便维修或者调整网状连接方式。

网友:
学习了.
以前也想过这个,苦于对泵不了解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买来试了,不就了解了吗!
初步试验了一下,做浇花的喷淋,100mm以内的距离来对PCB喷淋还是可以。

网友:
这个泵能耐腐蚀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管路部分都是塑料件,应该可以。注意过滤系统,别堵住了就行。

网友:
先MARK

有没人知道  速度如何?
比如同样浓度 汽泡式与这个速度相比

楼主:
我的实验步骤:先确认喷淋头与PCB的有效距离与喷淋范围,依此密度制作喷淋头固定板(4mm有机玻璃),左右各一片。
再做箱体板黏合,下面要做汇流/过滤/储存,然后外接隔膜泵,接入左右喷淋总接头,形成循环喷淋系统。
最后加上加热器,洗板的速度会更快。

网友:
似乎用空气泵比较好。

在薄层色谱的显色反应中(与PCB蚀刻有相似之处),要往和PCB差不多大小的薄层板上喷显色剂(有时是酸),
让显色剂和板子上的物质发生反应。这时用到的器材是:

1、一个实验室专用的小空气泵(有一个小旋钮调节压力)、(几百元)
2、一段橡皮软管、(几元)
3、一个带有喷嘴(玻璃烧制的)的玻璃制小三角烧瓶,内盛喷洒剂。(十几元或几十元)

用上述器具的原理和喷杀虫剂、空气清新剂是一样的,但是喷出的液体颗粒比杀虫剂要大,
因为杀虫剂的颗粒要有扩散性,而我们需要的是反应速度和发散方向的平衡,液滴必须不大不小。

我现在没有这些器材,所以没法去验证上述器材腐蚀PCB的效果。
不过以前做实验时观察到,喷洒得比较均匀,液体颗粒不大不小,比较适合于附着到
板子上进行反应。而且,直接接触蚀刻剂的都是玻璃器皿,喷酸、碱都不成问题。

液泵似乎流量太大了,而且颗粒的大小不好掌握,液泵也更贵。我推荐有条件的坛友试试我提到的这些器具。
如果实验室专用的小空气泵比较贵,能找到替代品更好。器材3不太好找,需要找卖化学试剂和玻璃器皿
的公司,说“薄层色谱(TLC)显色用”就可以了。

还有一点,希望在做实验时要注意内部密封、外部通风。第一次最好带上口罩和护目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