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双向可控硅 廉价的过零检测电路

楼主(2010-10-05):
求双向可控硅 廉价的过零检测电路!
网上都是用MC的带过零检测光耦,有没用阻容分立器件组成的廉价电路!

网友A:
附件是正在开发的产品的原理图,虚线框内是过零检测电路。

网友:
最廉价的过零检测是一个电阻接到IO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最廉价的过零检测是一个电阻接到io口。

同意楼主的说法,我有个量产的产品就是这样做的,不过电源不能隔离.

网友C:
搜:"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过零检测电路"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820135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1&search_text=%B9%FD%C1%E3&bbs_id=9999

觉得这个电路好

网友:
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串个电阻

楼主:
这个倒是挺廉价的!可以采用

网友(2011-05-20):
过零检测电路

网友(2011-06-20):
学习中,一点一点的体会,一点一点的深入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串个电阻

还是串2个电阻好点吧。火线,零线各一个电阻。要不火线接地不太好呀。

网友(2012-04-03):
引用 网友C:
搜:"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过零检测电路"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820135&bbs_ ...

不解  请求高手指点这个电路  聆听中

网友E:
俺记得曾经回复过的,用俺以前那个用户名
俺就是用一个电阻接到IO的,很廉价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附件是正在开发的产品的原理图,虚线框内是过零检测电路。

你图上 那个+5V那里来的啊 ?前面没构成回路怎么分压出来个5V呢?

网友(2012-09-25):
引用 网友E:
俺记得曾经回复过的,用俺以前那个用户名
俺就是用一个电阻接到IO的,很廉价了吧 ...

就一个电阻,如何检呢?

网友:
要用到上升沿和下降沿两个触发方式,成本最低了,可靠性也还可以,没发现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