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ln2803和l298n的区别

楼主(2010-10-05):
uln2803和l298n的区别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主要你粗略看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,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芯片嘛。
1、驱动能力不同、2803最大电流500mA,而298能达到3A(大概是这个值,记得不是很清晰了)
2、结构不同。298是双H桥结构,能实现正转反转。2803是达林顿管结构,一般用在单方向转动场合。
3、应用场合不一样。由于驱动能力问题,所以298一般可以用在智能车上面,而2803就不行。

共同点是:大家都是电机驱动芯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LN2803是达林顿驱动吸收电流,298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。

网友(2011-08-03):
MARK一下备用

网友(2011-12-07):
2803可以供4相5线步进电机。298n可以供2相4线电机。

网友:
学习了
淘宝了一下,一片298的钱可以买十几二十几片2803啦

网友(2012-02-02):
2803好像只能驱动步进,298nq驱动智能车更方便

网友:
2803是达林顿管,只能用来提高驱动能力,不能实现正反转。